[西门子] 变频器常识入门

楼主(2024-02-22):
微信搜一搜

电工电气学习
        一、380V变频器的输入电压340V--420V.正负15%,或也有规定-15% +10%说法。内部直流母线因此为380VX1.35=513V.运行实际值。

        380VX1.414=537V最大值。那么变频器内部的直流母线电压的最低的运行实际值就是340X1.35=459V..最高运行实际值就是420X1.35=567V.超过最低和最高直流母线电压的规定值时变频器会保护!电网一定要稳定,变频器的线路保证没有浪涌!也就是没有频繁起动的大功率设备,和频繁起动的变频器,也就是干净的电网和泿涌的电网要分选开来。变频器最好工作在合适的电压位置,如果长期工作在最高和最低值,工作在变频器保护的边缘。变频器内部器件会加速老化。

        二、变频器的工作环境

        首先要保证没有粉尘,没在潮湿。粉尘和潮湿都会引起在变频器电路板上形成放电杂质,粉尘可以影响变频器的撒热,也可以阻止轴流风机的运转!或堵住变频器的散热片影响散热!同时,粉尘和潮湿会在电路板上打火形成电路板碳化,损坏变频器!粉尘和潮湿还会破坏六路信号的正常工作,打乱了六路信号的有序工作造成HGBT工作失常而炸机!因此要求变频器环境一定要好!

        三、温度环境:变频器工作起来一般会有温度上升,要求变频器工作在0-55度之间。但最好控制在40度以下为为好。

        四、远离腐蚀:

        使用变频器一定要与腐蚀隔离,不然会将变频器损坏!在腐蚀环境中应该为变频器创建独室,并做好撒热通风!

        五、防震:变频器不应该安装在激烈雷动的环境,如果实在没地方,要做好减震,以防变频器损坏!

        六、接地:

        接地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mm,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

        七、变频器的功率:

        变频调速器的功率指的是它适用的4极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功率。

        八、变频器放置时间较长时,要每月上一次电,空运转1小时这么一个概念。1年以上没上电的变频器,应该用调压器慢慢为变频器上电,调至正常值。

        九、输出端不要加接触器控制,除非在保证输出端没有输出电压的情况下切换接触器负载。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看爽了!135张电工接线图,够你琢磨一天了

●新八级工制度考核下放到单位,电工“技师”们到底有多狂?

●维修电工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猜车间主任的心,绝对胜过学技术

●惨!不验电,当场触电死亡!

●昨天面试电工,这几道题你能做出来吗?很多电工第一个就不知道!

推荐阅读:各种变频器的超级密码_各种变频器密码大全,戳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