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第十一讲 复杂电路分析

楼主(2024-02-22):
第十一讲 复杂电路分析

一、电路的连接分为:“由电路图连接实物图”和“由实物图画出对应的电路图”两种.

1、“由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1)串联电路:按一定次序从电源的正极向电源的负极连接,遇到什么就连什么,直到完成.

(2)并联电路:可以采取分路完成的方法——将电路分解成几条路,然后一条一条完成连接;

(3)实物图中的导线是不允许相交的;导线要连接到电路元件的接线柱上,不能到处乱接.

2、“由实物图画出对应的电路图”:

(1)串联电路:按一定次序从电源的正极向电源的负极画出,遇到什么就画什么,直到完成.

(2)并联电路:可以采取分路完成的方法——将电路分解成几条路,然后一条一条完成连接.

(3)注意:电路图中的导线是平、竖的(要用刻度尺完成);导线的连接应该是密闭的,不能出现断裂的情况;如果是并联电路,还要注意相交且相连的点要用明显的黑点描出.

【例1】对照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图1)                                 (图2)

【例2】根据实物图画出电路图.

模型分析思路点拨:

根据题干要求先确定电路的连接方式,由电流来判断填表内容.若是电流流经的○则是填写电流表,若是电流没有流经的○则意味着属于电压表.

【例3】如图所示,在电路中,若甲乙两处分别装入电表,当开关闭合后,两灯均能正常发光,则        乙

处电表是电压表.

【例4】

如图所示电路中,甲、乙两处分别接入电流表或电压表,当S闭合后,为使两灯均能发光,则(    )

A.甲接电压表,乙接电流表

B.甲、乙均接电压表

C.甲、乙均接电流表

D.甲接电流表,乙接电压表

【例5】在下面两个图的圆圈内填上适当的电表符号,并标出正、负接线柱.

【例6】如图所示,当开关S闭合后,要使电阻R1、R2并联,请在圆圈内填入适合的电表.

【例7】如图所示,试在甲、乙两个“○”内选填“电压表”和“电流表”的符号,使两灯组成并联电路.

1、开路故障区域判断方法:

①导线法:如图所示,把一根导线并接到可能发生开路的地方,电路被连通,可以观察到电流表有示数,L2发光.

小结:

②电流表法:将电流表并接到可能发生开路的地方,电流表相当于一根导线把电路接通,可以观察到电流表有示数,灯泡L2发光.

小结:

③灯泡法:将灯泡并接到可能发生开路的地方,电路被接通,可以观察到电流表有示数,灯泡L1、L2 发光.

小结:

④电压表法:将电压表并接到接到可能发生开路的地方,用电压表把电路连通,电压表有示数,而且它的示数等于电源电压.但电路中的灯不发光,电流表也没有示数.

小结:

2、局部短路故障区域的判断方法:

电压表法:

①将电压表并接到可能发生局部短路的地方,电压表没有示数.

②如果电路像右图这样断路,则电压表有示数,而且它的示数等于电源电压.

小结:电压表测被测电路短路没示数,开路有示数.

【例8】如图电路中,电源电压为3伏.当开关K闭合时,两灯泡都不发光,且电压表V的示数为3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

A.灯L1短路        B.灯L2短路

C.灯L1开路        D.灯L2开路

【例9】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S,电路正常工作.过了一会儿,两电表的示数都变大,则该电路中出现的故障可能是(     )

A.灯L断路      B.灯L短路     C.电阻R断路     D.电阻R短路

【例10】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当开关S闭合后,灯不发光,电压表指针有明显偏转.若电路中只有一处故障,对于此电路可能故障的判断,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灯短路     B.灯断路     C.滑动变阻器断路    D.定值电阻断路

【例11】如图电路中,电源电压为6伏.当开关K闭合时,只有一只灯泡发光,且电压表V的示数为6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

A.灯L1短路    B.灯L2短路    C.灯L1开路    D.灯L2开路

【例12】(变式)如图电路中,电源电压为6伏.当开关K闭合时,电压表V的示数为6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      )

A.灯L1短路  B.灯L2短路   C.灯L1开路     D.灯L2开路

【例13】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闭合电键S,电路正常工作.过了一会,灯L熄灭,两个电表中只有一个电表的示数变大,若电路中只有一处故障,且故障只发生在L或R处,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灯L短路    B.灯L断路    C.电阻R短路     D.电阻R断路

【例14】

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S,电路正常工作.过了一会儿,灯L熄灭,关于两个电表的示数变化,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如果是灯断路,则电压表示数变大

B.如果是灯短路,则电流表示数变大

C.如果是电阻断路,则电压表示数为零

D.如果是电阻R断路,则电流表示数变大

【例15】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S,电路正常工作.过了一会儿,灯L熄灭,两电表示数都变小.若电路中只有一处故障,且只发生在L和R上,当把L和R位置互换后再闭合电键,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只有一个电表指针发生偏转

B.两表指针一定都不发生偏转

C.两电表指针一定都发生偏转

D.可能只有一个电表指针发生偏转,也可能两个电表指针都发生偏转

1、首先判断电路串并联,然后用字母标出电路中的各个结点.

2、电表等效处理:理想电压表-开路—取消,理想电流表-短路—画成导线.

3、电流流向分析法:从电源“+”极出发,依次画出电流的分合情况.注意:有分流的情况,要画完一路再开始第二路,不要遗漏.一般先画干路,再画支路.

4、弄清结构后,再分析各电表测量的是什么元件的电流或电压,补齐电压表和电流表.

5、最后要求,等效电路图中只有用电器及其连接方式,没有任何电表和电源、开关等,电流和电压表测量范围全部用符号表示出来.

【例16】画出下列电路图的等效电路图.

                  图1                                图2

【例17】如图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当开关S闭合与断开时两个状态下各自的等效电路图.

提高班

【拓展1】对照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拓展2】根据实物图画出电路图.

【拓展3】

如图,L是灯泡,且两灯均正常发光,“○”处可以连接电流表、电压表测量电路中的电流、电压,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是(  )

A.a为电流表,b为电压表,c为电流表

B.a为电压表,b为电压表,c为电流表

C.a为电流表,b为电流表,c为电压表

D.a为电流表,b为电流表,c为电流表

【拓展4】在电学实验中,遇到开路时,常用电压表来检测.某同学连接了如图所示的电路,闭合开关S后,发现灯不亮,为检查电路故障,他用电压表进行测量,结果是,

A.开关S接触不良           B.小灯泡灯丝断了

C.d、e间出现断路           D.e、f间出现断路

【拓展5】

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当电键S由断开到闭合,电路中只有一个电表示数发生变化,如果故障只发生在灯L或电阻R,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电流表示数变大,一定是L断路

B.电压表示数变大,可能是R断路

C.电压表示数变大,一定是R断路

D.电压表示数变大,可能是L断路

尖子班

【拓展1】对照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拓展2】根据实物图画出电路图.

【拓展3】(2018南充)如图所示的电路,当开关S闭合后(  )

A.若甲表是电压表,乙表是电流表,则电阻R1、R2并联

B.若甲表是电流表,乙表是电流表,则电阻R1、R2串联

C.若甲表是电压表,乙表是电压表,则电阻R1、R2串联

D.若甲表是电流表,乙表是电压表,则电阻R1、R2并联

【拓展4】如图所示电路,闭合开关时,发现电流表指针几乎没有偏转.某同学拿一根导线去查找电路故障,他将导线并接在bc、 cd 、ed 两端时,电流表指针没有发生偏转;将导线并接在ab 两端时,发现电流表指针发生了偏转,由此可知电路故障可能是(      )

A.e点断路        B.L1开路       C.电流表短路   D.L2开路

【练习1】对照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练习2】根据实物图画出电路图.

【练习3】如图所示电路,a、b、c是测电流或电压的仪表.为了使L1、L2是串联,且能测出L1、L2两端的电压及串联电路的电流,那么,a是       电压

表,b是       电流

表,c是       电压

表.

【练习4】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电键S,电路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电表的示数发生了变化,已知电路中只有一处故障,且只发生在电阻R1或R2上,则下列判断中正确的是(  )

A.若电压表V示数变大,一定是电阻R1断路

B.若电流表A示数变小,一定是电阻R2断路

C.若两个电表的示数都变小,一定是电阻R1短路

D.若两个电表的示数都变大,一定是电阻R2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