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初中物理:动态电路分析

楼主(2024-02-22):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664720505557270538
类型1:滑动变阻器滑片移动型

滑动变阻器引起的串联电路:先电流后电压、先整体后部分;滑动变阻器引起的并联电路:先电压后电流,先支路后干路.具体如下:

(2)滑片移动引起的并联电路分析思路(注: I为定值电阻所在支路电流,I为滑动变阻器所在支路电流,I 为干路电流)

与滑动变阻器并联的动态电路

例  如图所示,R为定值电阻,R为滑动变阻器,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S,滑动变阻器滑片P从中点向右移动过程中,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D )

A.电流表A.变小,A2变小,压表V变大

B.电流表A.变小,A2不变,电压表V不变

C.电压表V的示数与电流表A示数的比值变小

D.电流表Az. A1 的示数之差与电压表示数的乘积不变

类型2:开关动作型

如图所示的电路,只闭合开关S,将滑动变阻器滑片从最右端向左移动至中点,灯泡L的亮度将变亮.保持滑片位置不动,再闭合开关S2, 电压表示数变小,电流表示数变大. (后两空均选填“变大”“变小” 或“不变”)

类型3:敏感电阻型

根据敏感电阻随外界条件的变化,分析电阻的变化,然后采用滑动变阻器电路的分析方法分析.

我市交通管理部门定期开展交通违法专项治理行动,如图甲是查处饮酒驾驶行为冲使用的某酒精测试仪工作原理图,电源电压恒定,R为定值电阻,R为气敏电阻,其阻值随气体酒精浓度的变化情况,如图乙所示,闭合开关S,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D)

A.电流表A.变小,A2变小,压表V变大

B.电流表A.变小,A2不变,电压表V不变

C.电压表V的示数与电流表A示数的比值变小

D.电流表Ax. A1的示数之差与电压表示数的乘积不变

类型1:滑动变阻器滑片移动型

1.如图所示的电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S,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由b端向a端移动过程中,灯泡L始终发光(忽略温度对小灯泡电阻的影响).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B)

A.电流表示数变小

B.电路的总率变大

C.电压表V1示数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变小

D.电压表Vz示数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变大

2. 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S,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适当左移,下 列说法正确的是(D)

A.电流表Ai示数不变、电流表A2示数变小

B.电流表A示数变大、电压表V示数不变

C.电流表A2示数变大、电压表V示数变小

D.电流表A.示数变大、电压表V示数不变

类型2:敏感电阻型

3.如图所示是酒精浓度检测仪的简化电路图.电源电压保持不变,R为定值电阻,为酒精气体传感器,其阻值随酒精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减小.闭合开关S,酒后的驾驶员对着R呼出气体,酒精气体浓度增大,

则(B)

A.电路中总电阻增大

B.电流表A示数增大

C.电压表V示数减小

D.电路的总功率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