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速看!电动机正反转的电路图和工作原理!

楼主(2024-02-22):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作为电气控制的基础经典电路,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非常广泛。比如起重机,传输带等。下面我们从简单到复杂来介绍一下三项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原理图和动作原理。(三个电路图)

第一种 电气原理图

特点
a图:特点:如果同时按下SB2和SB3,KM1和KM2线圈就会同时通电,其主触点闭合造成电源两相短路,因此,这种电路不能采用。

第二种 电气互锁正反装原理图

特点:(b)图将KM1、KM2常闭辅触点串接在对方线圈电路中,形成相互制约的控制,称为互锁或联锁控制。这种利用接触器(或继电器)常闭触点的互锁又称为电气互锁。该电路欲使电动机由正转到反转,或由反转到正转必须先按下停止按钮,而后再反向起动。

(b)的线路只能实现“正-停-反”或者“反-停-正”控制,这对需要频繁改变电动机运转方向的机械设备来说,是很不方便的。

第三种 双重互锁正反转电气原理图

特点:在图(b)电路基础上将正转起动按钮SB2与反转起动按钮SB3的常闭触点串接在对方常开触点电路中,利用按钮的常开、常闭触点的机械连接,在电路中互相制约的接法,称为机械互锁。这种具有电气、机械双重互锁的控制电路是常用的、可靠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它既可实现“正-停-反-停”控制,又可实现“正-反-停”控制。为了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一般采用两个接触器切换三相电动机接入电源的相序即可。如下图,图中采用KM1和KM2两个常闭触点互锁的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互锁的目的是不让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如果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会造成三相电源短路。

图中的QS是闸刀开关,FU1是主电路保险丝,FU2是控制电路保险丝,FR是热继电保护器。

先看正向起动,合上QS,按下正向起动按钮SB1,KM1线圈得电使接触器KM1主触点吸合,电动机得电正向动转,此的电动机工作的电源相序为L1、L2、L3。接触器KM1吸合的同时也断开了电路中的常闭触点KM1,这就断开了反向起动按钮的SB2的通路,这是按下SB2,KM2也不会吸合。

再分析一下反转的工作原理,合上QS,按下SB2,KM2线圈得电使接触器KM2吸合,这时电动机工作的电源就是把L1和L3颠倒了,相序成了L3、L2、L1了,所以电动机就得朝另一个方向运行了。当然也不能忘了让常闭触点KM2断了SB1的后路,不然KM1和KM2同时工作就不得了了。

-END-

来源:电梯圈

编辑:聆郎

审核:小皇冠

机械密封全部知识,看完不懂算我输(2)

动图!30个有趣的机械动图,千万记住反复学习!

乙炔瓶与氧气的安全距离,依据在这里!

接住了!化工项目设备类CAD图例来袭!

速看!十分钟学会空调水泵选型!

全解!PLC、DOS、FCS都是什么?一文讲透

一个赞,老板就给小编工资加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