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分享8款100w功放电路图

楼主(2024-02-22):
01D类100w功放电路

介绍一款采用普通元件制作的D类100W功放电路,供广大音响爰好者参考。电路如图1所示。

元件选择要点:

Ic1选用双D触发器CD4013。IC2选用高速MOSFET驱动电路TC4426,该芯片在4.5V~18V供电范围内均能稳定地工作,其输出驱动电流高达1.5A,而输出阻抗只有7Ω(内部电路如图2所示),因此是驱动数字功放中MOSFET功放管的理想器件。输出管选用NMOS场效应管IRFP140(100V,30A,150W)。

D1、D2选用高速肖特基二极管MBR150,如果买不到MBR150,也可以用其他同类型二极管替换。T1用直径为1mm的高强度漆包线在直径为25mm的3C85型磁心上双线并绕8匝。T2初级用直径为1mm的高强度漆包线在相同磁心上绕6匝,次级用直径为0.8mm的高强度漆包线在相同磁心上绕21匝。L1用直径为0.8mm的高强度漆包线在T-157-2型铁氧体磁心上密绕64匝。L2用直径为0.8mm的高强度漆包线在T-130-2型铁氧体磁心上密绕64匝。如果该功放在工作时有噪声干扰,可在CD4013以及TC4426的电压输入端(靠近管脚)加装一只47nF的电容。电阻均选用五色环金属化电阻,MOSFET输出管控制极的2.2Ω电阻功率为2W,3个470nF电容选用WIMA电容,其余电容为普通电容。元件参数如图1所示。

该机的供电电压只有13.8V,因而对电源的输出电流要求较高,电流要大于9A才能保证在大功率状态功放机正常工作。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电源可以用输出电压为14V的开关电源改制。

输出阻抗在4-16Ω之间时,该功放均能正常工作,效率高于76%。由于输出变压器T2的存在,输出音色颇有胆机风味,音响爱好者不妨一试。

02高保真功放电路

采用了全对称互补电路结构,同时对所有元件严格配对使用,使功放的直流化有了可靠的保证。输入级为线性优异的共源共基电路,在其后由复合共射电路构成主放大级,对扩展动态和提高解析力均很有益。功率输出为三级达林顿电路,由于电流增益极高,可轻松驱动大食音箱。本机每一级电路都加有一定的本级反馈,使之尽量降低开环失真,而总体反馈仅控制在16dB左右。

调试也很简单,调VR1使第一级负载电阻2.4kΩ上压降为6v,调VR2使中点为0V,调VR3使末级每管静态电流为100mA。*率管A1209/C2911应安装散热器。本机在设置整体反馈电路时做过一个试验:将左声道电路的反馈点由A点引出,使之构成无大环路反馈功放,将右声道反馈点由B点引出,即所谓环路反馈功放,开机进行对比试听,可听出左声道音质要明显胜过右边声道,左声道声音极为通透纯净,瞬态响应很好,而右声道的声音则有点浑浊,解析力不高。这一试验相信对许多烧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3TDA7250驱动的功放电路

04分立功放电路

0550W-100W功率放大器电路

简单的50W-100W电压形式的音响功率放大器,该电路属于电压形式的功率放大器,最大优点是制作十分简单!只要按电路图上面的方法,可一次成功。调试方法也很简单。主要调整的元件是:R11、R12、R13调整R11和R12可以静态电流。

06互补功率放大器电路

这个电路为对称结构,要求晶体管进行放大倍数的匹配以外,没有复杂的调试过程。这个电路要求音源输出端必须要有隔离电容,否则可能会出现短路。改进的办法很简单,在输入级加一个隔离电容(隔离电容,是利用电容器“通交流、隔直流”的性质,用在需将直流隔断的地方)就可以了,10微法50V的电解电容适用。单一的射级跟随器输出电阻小,带负载能力强,但它的静态电流大,所以能量转换效率低,为了提高效率,将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设置在截止区。而此时的弊端就是在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内,输出电压只有半个周期的波形,即严重的截止失真。为了使波形完整,将NPN管组成极性相反的射级跟随器。于是就构成了互补对称电路。电路中的电容要求耐压至少为50V。

07pLPC1342V功放电路
由pLPC1342V和NE(二公司的名发烧对管2SC2987A和2SA1227A组成的功放电路,最大输出功率可达120W,截止频率可达500MHZ。它的集电极输出电流f州可达12A。

该电路的输出级是采用双管并联输出的,目的是增大输出功率。电路工作电压采用±45V,提高工作电压可以增大输出功率,但功放管的管耗和发热量也在增大,所以在满足输出功率的需要下,应尽可能降低电源电压。对于2SC2987A/2SA1227A组成的功放电路而言,末级的供电电源最好不超过±45Vo前级ppC1342V可以和末级共用一组电源,也可以单独使用一组电源,前后级单独供电时,前级也可使用稳压电源。前后级共用一组电源时,可将图中的a与b、c与d连接在一起即可。

08100w功放电路

偏置电流可调,并应约静态电流为25mA,额定输出功率100W,4欧姆,供电:正负35V电源对称供电

点击阅读原文,免费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