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控制ABB机器人功能块

楼主(2024-02-22):
PLC演示程序机器人IO配置

更多内容请点击上方  自控小贴士 进行关注。

如需转载,请先 后台留言。

本公众号旨在分享自动化控制遇到的小技巧和经验,如需帮助或讨论可在后台留言 联系作者

如果需要支持或者调试服务,可联系微信JXYangB118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PLC控制ABB机器人方面的程序及设定。通常PLC控制机器人主要涉及到机器人的伺服on、伺服Off、程序运行、机器人停止及还有可能用到程序复位功能。

    那我们怎么能比较干净整洁的控制这行功能呢,要知道在西门子PLC中,很重要的一环是FB、FC和DB块。那我们这就采用建立一个FB块来反复执行控制机器人的相关动作,以及快速控制多台机器人。

文章目录:

    建立FB_ABB控制 功能块   ,用来反复控制机器人。

    建立Pro2_DB_MODE数据块 ,用来外界逻辑触发。

    ABB机器人系统信号映射,完成机器人内部系统信号设置。

1.建立FB_ABB控制 功能块

1.如上图所示 这是控制一台机器人被调用的功能块

左边的IN_是输入控制机器人需达到的状态;

左边的STA_是机器人反馈已经达到的状态;

右边的OUT_是输出给机器人的控制信号,有连接Q输出的是启用,没有连接的表示未启用。

2.FB功能块内容

引用输入输出针脚信号

局部2秒脉冲程序

局部永远为TRUE信号

程序复位输出逻辑

伺服ON输出逻辑

程序运行,设备启动输出逻辑

程序停止,设备停止输出逻辑

2.建立Pro2_DB_MODE数据块

模式、启动、停止、程序复位数据块

整体启动程序

外部急停采集(此处被屏蔽)

报警复位采集

暂停采集

手动模式切换

自动模式切换

机器人程序复位触发

3.ABB机器人系统信号映射

    ABB机器人的系统信号映射可以在EIO.cfg文件中完成,也可以在示教器中进行配置,这里只介绍EIO.cfg配置文件,关于示教器中进行配置可以参考本公众号的其它文档(ABB机器人-配置系统信号)。

机器人系统输出信号(PLC的输入信号,STA_处采集信号)

Error:机器人错误输出;

CycleOn:机器人运行中,程序循环启动;

EmStop:机器人急停中;

MotorOn:伺服上电中;

Blocked I/O:机器人存在信号被模拟;

AutoOn:机器人自动模式中;

MotorOff:激活机器人伺服Off;

MotorOn:激活机器人伺服On;

ResetError:复位机器人一般错误;

PpToMain:机器人程序复位,指针到main程序第一行;

Start:程序开始运行;

Stop:程序停止,机器人暂停;

ResetEstop:复位机器人急停报警;

以上信号机器人与PLC通过Profinet(PN_Internal_Device:机器人PN通讯从站)进行通讯;

64-69代表机器人与PLC之间的IO映射地址位置位;

64-69代表机器人与PLC之间的IO映射地址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