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推荐四种PLC间跨网段通讯的方法!

楼主(2024-02-23):
分享四种PLC之间跨网段通讯的常用方法。

(一)通过路由模式实现

如果两台PLC分别属于不同网段,并且还有数据通讯的需求,那么最典型的应用就是通过路由的模式来实现。在PLC侧需要使能“使用路由器”功能,并填写对应的网关地址,然后去调用相应的功能块进行通讯,如在S7-1500中调用 TSEND_C和TRCV_C去实现TCP通讯;当然在两台PLC间需要有支持路由功能的交换机来支持,如scalance xc208。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如下图所示:

(二)通过网关模式实现

如果两台PLC分别属于不同网段,并且还有实时通讯的需求,那么这时可以考虑Profinet通讯方式,通过PN/PN Coupler网关来实现实时的数据交换功能。PN/PN Coupler具有两个Profinet接口,每个接口作为一个Profinet的Io Device链接到了各自的Profinet系统中,互连了两个PROFINET子网,实现了实时数据交互。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如下图所示:

(三)通过NAT模式实现

如果两台PLC分属于不同网段,并且还有数据通讯的需求,也可以使用NAT技术来实现跨网段的数据交换。分属于不同网段的两台PLC,中间由一台支持NAT功能的设备互联,如SCALANCE S615,NAT设备将网段2的地址转换为网段1的一个地址,在通讯时,网段1的设备去访问转换后的地址即可实现两个设备的通讯。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如下图所示:

网络地址转换(NAT: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属接入广域网(WAN)技术,是一种将私有(保留)地址转化为合法IP地址的转换技术,它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Internet接入方式和各种类型的网络中。原因很简单,NAT不仅完美地解决了lP地址不足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有效地避免来自网络外部的攻击,隐藏并保护网络内部的计算机。NAT 功能可以对 IP 进行转换,具体功能如下图所示:

(四)通过附加通讯模块实现

如果两台PLC分别属于不同网络,拥有不同网段的地址,并且还有数据通讯的需求,还可以使用增加通讯模块的方式来实现两个设备的通讯,在其中一个PLC上增加一个通讯模板,赋予其与第二台PLC同网段的地址,即可轻松实现两个设备间的通讯,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