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smart v2.8增加了一些新指令和功能

楼主(2024-02-23):
一直以来,由S7-200继承而来的S7-200smart系列,和其他竞品相比,指令数比较少,很多功能性指令都需要用户用基本指令编辑成库,以方便使用和移植。最近更新的版本v2.8中增加了很多新指令,应用更方便一些,性价比也在提高了不少。

一,增加的指令

1,ALT bit   /ALTP bit  交替输出,相当于三菱FX的ALT功能

ALT:能流有效时,交替输出指令 (ALT) 持续取反输出位的状态。如果不满足此条件,则输出位保持原样。

ALTP:脉冲交替输出指令 (ALTP) 在每个上升沿取反输出位的状态。

2,逻辑运算

NAND_*   与非 ,NOR_* 或非,NXOR_*异或非

其中*处可以是B(字节),W(字),DW(双字)。

3,DFTRIN, OUT  双精度浮点数转为实数(单精度浮点数)

  DFTR:  将双精度浮点值 IN 转换为实数值,并将结果存入分配给 OUT 的地址处。如果转换的值过大以至于无法在输出中表示,则溢出位将置位,并且输出不受影响。

S7-200SMART基本数据类型中,并不支持双精度浮点数;双精度浮点数占用64位(8字节),以连续字节的形式保存,如通过通信方式来自于其他设备。

DFTR   IN,  OUT   其中in的数据类型是byte,如vb; out数据类型是real,如VD。

4,BCDDI  IN, OUT   BCD转换为Dint

     DIBCD  IN, OUT    Dint转换为BCD

5,量程变换

     SITR IN, ISH, ISL, OSH, OSL, OUT   将模拟量输入转换为 S7-200 SMART 的内部数据。执行该指令时,输入 IN 处的整数值被缩放到由参数 OSH 和 OSL 定义的值范围。缩放的结果是实数,该实数存储在输出 OUT 处。

     SRTR IN, ISH, ISL, OSH, OSL, OUT   将 REAL 转换为另一个 REAL。执行该指令时,输入 IN 处的实数值被缩放到由参数 OSH 和 OSL 定义的值范围。缩放的结果是实数,该实数存储在输出 OUT 处。

       SRTI IN, ISH, ISL, OSH, OSL, OUT  将 S7-200 SMART 的内部数据转换为模拟量输出。执行该指令时,输入 IN 处的实数值被缩放到由参数 OSH 和 OSL 定义的值范围。缩放的结果是整数,该整数存储在输出 OUT 处。

6,数学运算

MINMAX_* StarAddr, MinValue, MinValueIndex, MaxValue, MaxValueIndex, Len  在以StarAddr为第一个数据开始的,并由Len指定数目的一串连续的数据中,获取最小值和最大值。最小值输出至MinValue,最小值的索引编号,输出至MinValueIndex;最大值输出至MaxValue,最大值的索引标号,输出至MaxValueIndex。注意:索引值从0开始,如第一个数据的索引值是0.

其中_*处可以是B(字节),I(整数),DI(双整数),R(单精度浮点数),StarAddr,MinValue,MaxValue与_*处的数据类型一致;Len,MinValueIndex,MaxValueIndex的数据类型是WORD。

RAND_*  LowerBound, UpperBound, OUT   在LowerBound(下限)至UpperBound(上限)的封闭区间内取随机值。

其中_*处可以是B(字节),I(整数),DI(双整数),R(单精度浮点数),LowerBound, UpperBound, OUT 的数据类型一致。

SORT_* Mode, StartAddr, OUT, Len   对以StarAddr为第一个数据开始的,并由Len指定数目的一串连续的数据进行排序,排序方式由Mode指定,排序结果输出值OUT为第一个数据开始的相同数据的连续地址中。

其中_*处可以是B(字节),I(整数),DI(双整数),R(单精度浮点数),StartAddr, OUT数据类型一致,Mode 为BYTE,0-升序排列,1-逆序排列,Len为WORD.

AVG_* StartAddr OUT Len   对以StarAddr为第一个数据开始的,并由Len指定数目的一串连续的数据取平均值,结果输出至OUT.

其中_*处可以是B(字节),I(整数),DI(双整数),R(单精度浮点数),StartAddr, OUT数据类型一致,Len为WORD.

ABS_* IN OUT   对IN取绝对值,输出至OUT

其中_*处可以是I(整数),DI(双整数),R(单精度浮点数)。

注意:该指令不影响边界值,如ABSI,当IN=-32768时,OUT=-32768,因为已经超出32767的输出范围。即当IN为大于-32768的整数时,才能正确输出结果。

LPF IN,Coef,N,OUT  低通滤波器

使用“低通滤波器”指令来衰减高频分量,例如信号中的噪声。使用以下公式计算指令的结果:

y(n) = Coef*y(n-1) + (1- Coef)* x(n);

y(n) 为当前滤波器输出,Coef 为滤波器系数,y(n-1) 为上一个滤波器输出,x(n) 为当前采样值。

可指定以下滤波器参数:

    Coef:滤波器系数

    如果作为命令中的比率参数的滤波器系数被设为 0,则不执行滤波。

    N:目前,S7-200 SMART 支持 64 个一阶低通滤波器,因此在编程时必须指定使用哪个滤波器。

    相同编号的低通滤波器将使用历史滤波值和当前采样值一起计算,得到当前滤波值。

二,增加的其他功能

1,指令向导生成的PID回路由8路增加到16路,支持双向PID ,支持PID 预调节和增强的精确调节。

2,HSC高速计数器,支持高速频率计数。

3,开环运动

对于CPU ST60:

-轴的数量从3 个增加到4 个:即支持轴3 。

-轴组的数量从1 个增加到2 个:即增加轴组1 。

对于CPU SR/ST 20、SR/ST 30、SR/ST 40 和SR/ST 60:

-支持轴组的新子例程:GRPx_STOP 。GPRx_STOP 子例程触发减速停止命令或立即停止命令,以停止轴组运动。

-支持动态组态运动路径参数。这意味着,无需在运动向导中修改参数并再次下载项目。

4,ST60的PLS和PWM输出

脉冲输出(PLS) 的数量从3 个增加到4 个:支持第四条PLS 指令。

脉宽调制(PWM) 的数量从3 个增加到4 个:支持第四条PWM 指令

5,增强的存储器范围

对于CPU SR/ST 20、SR/ST 30、SR/ST 40 和SR/ST 60,变量存储区分别增加4KB,保持范围分别增加2KB。

三,编程软件包增加了新的WEB编辑器

目前(2023/12)最新的STEP 7 MicroWIN SMART V2.8.0.1.iso中,增加了Smart Web Editor功能包,可以编辑web页面,web页面下载到CPU之后,通过web浏览器连接到PLC,可以打开指定的页面,类似于HMI或上位机的画面。
软件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wSjBI3sobG9sDqFrr7w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