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用软PLC控制EtherCAT从站

楼主(2024-02-23):
EtherCAT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具有确定性的工业以太网,它凭借低延迟、确定性、高速通信、灵活的拓扑结构及其开放性和标准化等诸多优点被工业现场大量采用。如何使用电脑来控制EtherCAT从站呢?

下面展示如何在软PLC中配置、控制BackHoof的EK1100模块:

CODESYS中添加EtherCAT主站

首先在CODESYS中添加EtherCAT主站:选中Device右击--添加设备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EtherCAT--主站--EtherCAT Master。

添加主站后的项目树:

配置EtherCAT网卡

    把电脑和从站模块的网口连接起来(电脑需要安装Winpcap软件);

    配置EtherCAT网卡MAC地址:EtherCATMaster配置界面--源地址--选择,根据实际使用到的网口进行选择即可。

扫描从站设备

    配置好EtherCAT网卡MAC地址后,登录到控制器。

    EtherCAT_Master右击--扫描设备,会把下面连接的从站设备都扫描出来

    点击复制所有设备到工程,可看到扫描出的从站设备已经加到EtherCAT主站下面了。

通讯测试

添加好从站设备后,就可以登录到控制器,查看模块的通讯状态。模块前面呈现如下图中的标志说明通讯成功,进而可以连接接IO进行测试。

配置IO映射:

通过以上步骤的操作我们成功使用ControlWin连接到了EtherCAT从站模块,假如现场PLC有问题了,用软PLC来调试会不会救急呢。

但是EtherCAT被最为广泛应用的其实是在运动控制上,要求系统具有更高的实时性,ControlWin是满足不了的,那如何使用电脑带动轴动作呢?感兴趣的小伙伴留言,根据留言的多少我来决定是否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