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入门教程,详解FX2N系列电路控制接线图

楼主(2024-02-26):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三菱FX2N系列PLC的接线图实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讲解:
一、外电源连接接线
二、输入电路连接接线
三、输出电路连接接线

一、外电源接线

1、交流电源供电

2、直流电源供电

需要注意的是:

①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交流电源要相互连接,接到同一交流电源上,输入公共端S/S(COM)也要相互连接。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电源必须同时接通与断开。

② 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的+24V输出端子不能互相连接。

③ 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接地端子互相连接,由基本单元接地。用截面大于2mm2电线在基本单元的接地端子上按第3种方式(接地电阻≤100Ω)接地,但不能与强电系统共接地。

④ 为防止电压降低,建议电源使用截面2mm2以上的电线,电线要绞合使用,并且由隔离变压器供电。有的在电源线上加入低通滤波器,把高频噪音滤除后再给可编程控制器供电。应把可编程控制器的供电线路与大的用电设备或会产生较强干扰的用电设备(如可控硅整流器弧焊机等)的供电线路分开。⑤直流供电的PLC,其内部24V输出不能采用。

二、输入电路接线

1、有源开关量连接

如光电开关等传感器开关器件,其输入部分接直流电源(可接PLC的内部24V输出电源),其输出部分接在输入端子和输入公共端子两点之间。

2、无源开关量连接

无源开关量接在输入端子和输入公共端子两点之间。

三、输出电路接线

1、继电器输出

2、晶体管输出

需要注意的是:

① 不要对空端子接线。

② 对继电器输出,第4点应使用一只5~15A的熔断器,对晶体管输出,第4点应使用一只1~2A的熔断器。

③ 为实现紧急停止,可使用PLC的外部开关切断负载。

④ 使用晶体管输出或可控硅输出时,由于漏电流,可能产生输出设备的误动作,这时应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泄放电阻。泄放电阻的电阻值:R<VON/I (kΩ)。式中VON为负荷的ON电压(V),I为输出漏电流(mA)。

⑤ 在输出端接感性负载(如电磁继电器、电磁阀等)时,应在负载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回路或二极管。二极管的阴极与电压正端连接。对直流负载可以在负载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来抑制;对于交流负载,可以在负载线圈两端并联一个阻容回路来吸收。图中二极管V的反向耐压为负载电压的3倍以下,平均整流电流为1A。对阻容回路,电阻R的阻值为50Ω,电容C的电容值为0.47µF,电压为500V。

各类PLC的输入电路大致相同,通常有三种类型。一种是直流12~24V输入,另一类是交流100~120V、200~240V输入,第三类是交直流输入。外界输入器件可以是无源触点或是有源的传感器输入。这些外部器件都要通过PLC端子与PLC连接,都要形成闭合有源回路,所以必须提供电源。

1 无源开关的接线

FX2N系列PLC只有直流输入,且在PLC内部,将输入端与内部24V电源正极相连、COM端与负极连接,参见图1所示。这样,其无源的开关类输入,不用单独提供电源。这与其它类PLC有很大区别,在今后使用其它PLC时,要注意仔细阅读其说明书。

2 接近开关的接线

接近开关指本身需要电源驱动,输出有一定电压或电流的开关量传感器。开关量传感器根据其原理分有很多种,可用于不同场合的检测,但根据其信号线可以分成三大类:两线式、三线式、四线式。其中四线式有可能是同时提供一个动合触点和一个动断触点,实际中只用其中之一;或者是第四根线为传感器校验线,校验线不会与PLC输入端连接的。因此,无论那种情况都可以参照三线式接线。图2为PLC与传感器连接的示意图。

两线式为一信号线与电源线。三线式分别为电源正、负极和信号线。不同作用的导线用不同颜色表示,这种颜色的定义有不同的定义方法,使用时参见相关说明书。图2(b)中所示为一种常见的颜色定义。信号线为黑色时为动合式;动断式用白色导线。

图示传感器为NPN型,是常用的形式。对于PNP型传感器与PLC连接,不能照搬这种连接,要参考相应的资料。

3 旋转编码器的接线

旋转编码器可以提供高速脉冲信号,在数控机床及工业控制中经常用到。不同型号的编码器输出的频率、相数也不一样。有的编码器输出A、B、C三相脉冲,有的只有两相脉冲,有的只有一相脉冲(如A相),频率有100 Hz、200Hz、1k Hz、 2k Hz 等。当频率比较低时,PLC可以响应;频率高时,PLC就不能响应,此时,编码器的输出信号要接到特殊功能模块上,FX2N-11C如采用FX2N-11HC高速计数模块。

下图为FX2N型PLC与OMRON的E6A2-C系列旋转编码器的接口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