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ABB机器人 Profinet 从站配置(888-3)

楼主(2024-02-26):
一、硬件连接:使用 888-3 Profinet Device 做从站,将 profinet 网线连接到机器人主机内 X5口上:

二、安装 GSD 文件 在 PLC 端安装机器人 GSD

三、配置机器人:

1、点击 ABB-控制面板-配置

设置好后重启

返回上一级选择 IP-Setting

列表中里面有一个 PROFINET Network

Interface 改为 LAN3

因为是做从站,此时机器人主机 IP 可以不设置,也可以设置为 PLC 中组态的 IP 地址(例如:192.168.0.10,subnet 255.255.255.0)。

PLC组态时从站名称需要改为 robot。

重新启动后即可通讯正常

GSD文件位置:On the PC where the RobotWare is installed: %LocalAppData%\ABB Industrial IT\Robotics IT\RobotWare\ <RobotWare_xx.xx.xxxx>\utility\service\GSDML\

⇊ 往期回顾 ⇊

ABB机器人 CC Link 通讯设定(DSQC378B)

ABB工业机器人单独导入程序方法和步骤 | 创建信号及关联信号步骤

ABB机器人Profinet通讯配置

ABB IRC5 Compact及IO配置介绍

ABB机器人标准保养+更换SMB电池+热启动机器人

如何使用计时指令并写屏+设置ABB机器人碰撞检测

如何添加ABB机器人添加外部轴(导轨)

ABB机器人弧焊培训与模拟量通讯

教你如何创建ABB机器人RobotStudio喷涂工作站

ABB机器人 | 安装 I/O 装置

ABB IRB 14000 YuMi机器人校准(培训)

ABB机器人如何求两点间的距离

ABB机器人-偏移函数offs和reltool的区别

ABB机器人(新)I/O DSQC1030配置

ABB机器人选项配置介绍大全

ABB机器人点位批量在不同坐标系下的转化

ABB机器人故障处理-限位开关打开

全球工业机器人品牌经销商

品牌推广服务商   智能方

品牌合作

您身边的机器人服务专家

点击图片进入机器人配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