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你知道欧姆龙PLC的地址该怎么分配吗?

楼主(2024-02-26):
点击上方“ 技成培训 ”,选择“置顶公众号”

16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欧姆龙PLC系统中的单元,根据前后位置或单元的特殊性,分别占用CIO区不同的地址,了解地址分配、知道输入、输出数据的具体存放位置,就能够利用编程对数据进行正确的处理。

在I/O存储器中,CPU单元和CP1W扩展单元的输入地址占用000 ~ 016通道,输出地址占用100 ~ 116通道,而1个通道就是我们所说的1个字,它也等于16个位,本篇我们以CP1H为例,来说明PLC地址分配的规律。

1、CPU单元地址分配
X和XA型CPU

X和XA型CPU单元自带40点I/O,其中输入24点,输出16点,在CIO区输入部分占用0 ~ 1通道,总共分配24个输入位:

① 其中12个位为0通道的位00 ~ 位11

② 另12个位为1通道的位00 ~ 位11

③ 0通道和1通道中不使用的位12 ~ 位15,将始终被清除,且不可用作内部辅助工作位

X和XA型CPU单元的输出16点,在CIO区输出部分占用100 ~ 101通道,总共分配16个输出位:

① 其中8个位为100通道的位00 ~ 位07

② 另8个位为101通道的位00 ~ 位07

③ 100通道和101通道的位08 ~ 位15,可用作内部辅助工作位

CP1H-XA型CPU中自带了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其中4路模拟量输入占用200 ~ 203通道,2路模拟量输出占用210 ~ 211通道。

Y型CPU
CP1H-Y型CPU中自带20点I/O,其中输入12点,输出8点,由于脉冲输入输出专用端子占用,输入输出被分配到不连续的地址:

① 所以Y型CPU单元的输入,占用CIO区0通道和1通道的共计12点。

② 0通道和1通道中不使用的位12 ~ 位15,将始终被清除,且不可用作内部辅助工作位

Y型CPU单元的输出8点,也是由于脉冲输入输出专用端子占用:

① CPU单元的输出占用CIO区100通道和101通道的共计8点

② 100通道和101通道中不使用的位08 ~ 位15,可用作内部辅助工作位

2、扩展单元地址分配
扩展单元的作用是扩展输入、输出,扩展单元从CPU单元的分配通道之后的下一个通道开始,依次往后分配地址。

CP1W扩展单元
如CPU单元自带输入占用0通道和1通道,输出占用100通道和101通道,以后连接的CP1W的扩展单元:

① 其输入从2通道开始依次往后分配,最多分配到16通道

② 输出从102通道开始依次往后分配,最多分配到116通道

CP1W的基本I/O扩展单元,根据输入输出的点数不同,其所分配的输入输出通道数也不同,位分配原则与CPU单元输入输出的位分配原则相同,例如12点输入、8点输出的扩展单元,输入输出各占用1个通道:

① 其输入位占用所分配通道的位00 ~ 位11,不使用的位12 ~ 位15将始终被清除,且不可用作内部辅助工作位

② 输出位占用所分配通道的位00 ~ 位07,不使用的位08 ~ 位15可用作内部辅助工作位

对于模拟量及温度传感器等扩展单元,其输入输出通道的地址,根据其所占用的通道数来进行分配,例如CP1W-MAD11,分配了2个输入通道和1个输出通道。

CJ系列高功能扩展单元

CJ系列高功能扩展单元的地址分配和其单元号有关,单元号是在模块上的一个硬件开关,特殊I/O单元根据排列的先后,占用地址2000 ~ 2959通道,具体分配如下图:

CPU总线单元根据排列的先后,占用地址1500 ~ 1899通道,具体分配如下图:

3、应用举例

如上图,CP1H PLC配置了1个以太网模块、2个基本I/O扩展单元、2个模拟量扩展单元和1个温度传感器单元,那么各输入输出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呢?

正确答案如下:

分享朋友圈,一起学知识!

点击阅读原文学习电工、PLC、变频伺服、数控机器人等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