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3D部件宏的放置区域和基准点

楼主(2024-02-27):
Eplan的ProPanel可以用来创建3D布局,3D布局依赖于部件的3D宏,编制3D宏时,选择放置区域和定义基准点是必要的步骤。在放置部件时,其定义的放置区域和上层设备的安装面贴合(如安装面/安装导轨等),基准点和上层设备的安装点对齐。

不同的部件,放置区域和基准点的位置也不同,如一个接触器放置到导轨上,放置区域可以定义在导轨卡槽的接触面上,基准点可以定义在导轨卡槽左右侧中点,或者中心点;一个按钮放置到面板上,放置区域可以定义在指示灯和面板贴合的圆环面上,基准点一般定义在圆环面的中心位置,和安装面板孔的中心位置对应。

以明纬导轨式电源NDR-480-24为例,布局空间-导入3D图形,选定之后,其西南等轴视图如下,需要沿Z轴顺时针旋转90度。

先定义放置区域,选导轨卡槽的贴合面:

上图橙色点是系统自动确定的一个放置基准点,在设备的右侧面的中点上,在图上按住鼠标左键不松,拖动它,可以看见拖动控制点落在橙色点在放置面的投影上。如果按照目前的放置区域和基准点生成3D宏,把它插入到导轨上,拖动控制点在部件的右侧,放置后,上面的放置面和导轨上平面贴合,基准点和导轨中心对齐。

基准点放在左侧,将视图切换到“3D视角-上”

,编辑--设备逻辑--基准点,选择左侧的中点。

若需要把基准点定义在导轨卡槽的中点,可以旋转视角在合适位置,按住ctrl键,依次选择卡槽上两个角点,可以捕捉两点之间的中点。

不论基准点定义在哪里,插入时,其实际的控制点还是在放置区域上,即定义的基准点在放置面上的投影点。

个人理解,敬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