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做一个端子连接图表(动态表格)

楼主(2024-02-27):
做一个端子连接图表,生成表格如下图:
步骤:
1,工具>主数据>表格>新建,打开创建表格对话框,保存类型选择“端子连接图”。
接下来的表格属性框中,初步设置如下几个属性:
2,处理端子图形,端子图形按照常规/N端子/PE端子分别显示,图形显示的依据是端子的功能定义,需要将功能定义和图形连接起来。
在页中插入占位符文本“端子/分配:功能定义到图形”
设置显示格式:
3,在上下两端插入端子代号,插入占位符文本“端子/ 端子/插针代号,设置格式。
4,分别插入内部和外部连接的占位符文本,设置好格式。
“内部电缆'等级(1-3)' [1] / 连接图形”
“内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代号 ”
“内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截面积/直径”
“内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颜色或连接编号 ”
“内部目标 连接'等级(1-3)' [1] / 目标连接点的名称(完整)”
“外部电缆'等级(1-3)' [1] / 连接图形”
“外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代号 ”
“外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截面积/直径”
“外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颜色或连接编号 ”
“外部目标 连接'等级(1-3)' [1] / 目标连接点的名称(完整)”
5,插入跳线符号占位符文本,并调整格式。
“ 端子 / 鞍型跳线、插入式跳线和接线式跳线的图形 ”
6,绘制表头图形,插入占位符文本“端子排 / 设备标识符(完整) ”
7,绘制页脚图形
8,插入动态区域 表头/数据区域/页脚。三个数据区域的高度一致,将所有需要显示的图形和动态文本的插入点框在其内部,将三个动态区域行对齐。
9,删除不需要显示的图形。
10,在页导航器中,选择刚新建的表格,右键点开属性框。
在“分配:功能定义到图形”一栏中,数值区域点“…”键,打开
通过右上角新建图标,增加条目,分别选择功能定义和符号名称,确定关闭。
在表格属性中,修改“跳线:节点半径”的值。
关闭表格。
测试:在项目页中生成嵌入式表格,手动选择,手动放置,选择端子排之后,放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