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通过宏项目为已存的部件宏添加新的宏变量 ...
Eplan 通过宏项目为已存的部件宏添加新的宏变量

楼主(2024-02-27):
Eplan的部件数据中,有两处可以和宏进行关联,分别是“技术数据”选项卡中的宏,以及“安装数据”中的图形宏。
安装数据中的图形宏,主要用于保存部件的3D图形,以及相关的连接连接点样式;技术数据中的宏,用来保存部件的2D安装版布局、总览、多线和单线等表达类型的宏。V2.9版eplan中,每个表达类型可以支持26个宏变量(A-Z),常规的部件宏,一般用不到这么多变量,可以将自定义宏保存到没用到的变量中。
从官方或者其他地方获取的部件库,其中的宏可能和作图者的要求存在偏差,使用起来不大方便。
以西门子ET200SP数字量输入模块6ES7131-6BF01-0BA0为例,在西门字支持网站中,可以下载到它的EDZ文件,导入后可以看到技术数据中存在关联的宏。在多线图页中“插入”--“硬件”,选择它,通过TAB键切换变量,选择合适的放下,且只能通过关联的宏变量放置;在总览图中先插入这个部件,从PLC导航器中拖拽一个点到多线图中,也是只能在定义好的变量中选取。想在页面中自由编辑,只能先建一个PLC盒子,在放置一个相关的PLC连接点,通过”属性“框中,关联到指定的plc连接点。通过这种方式也能临时做出合适的图形表达。
如果这种表达方式以后也会重复使用,就有必要以图形宏的方式保存下来,且和部件关联起来。
打开或者新建一个宏项目,在页导航器中,右键点击项目名称,打开属性,可以查看和修改项目属性:
在新建一个多线图页面,绘制一个PLC盒子,插入PLC连接点,通过连接点属性框,按照部件中“功能模板”卡中的属性,将连接点的功能定义、通道号,连接点代号等设置好。
“插入”--“窗口宏/符号宏”,按部件“技术数据”中宏的路径,找到并选择,
点开“变量”栏的下拉框,可以看到已经使用的变量,在没有使用的变量中,选取一个,作为保存图形自定义的宏变量号。关闭上述选择宏的对话框。
在刚绘制的多线页中,绘制宏边框,点开其属性框,在名称栏中点右边选择钮,定位到已关联的宏,变量栏中,通过右侧下拉键,选择刚确定的宏变量号,还可以添加一些如版本、源/参考、描述等信息,编辑完毕,确定关闭。
菜单,“项目数据”--“宏”--“导航器”,打开宏导航器,在宏项目下,可以看到刚才的宏名,右键点击,选择“自动生成宏”,
在对话框中,勾选“覆盖现有的宏(O)”,
确定即可将刚绘制的宏边框内的图形,按指定的变量号,添加到已存的宏中。
最后,通过菜单“插入”--“窗口宏/符号宏”,找到宏名称,点开变量栏的下拉框,看是否存在刚添加的变量,右侧勾选预览,可以预览图形。
添加成功之后,在新建项目的多线图中,插入设备,或者从PLC导航器中拖拽接点到多线图,可以通过TAB选择到刚才自定义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