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做一个设备连接图(动态表格)

楼主(2024-02-27):
想做一个针对单个设备的连接图,如下:

步骤:

1,工具>主数据>表格>新建,打开创建表格对话框。

保存类型选“设备连接图”,确定后弹出属性对话框,设置如下:

2,绘制表头,作一条水平线作为辅助线,当作排列对齐的参照;绘制左侧图形;插入>占位符文本,

插入>动态区域>表头,绘制表头的区域框,指定表头框内的内容作为表头显示。

3,绘制页脚

绘制好作为页脚的图形,插入>动态区域>页脚,绘制页脚的区域框,框内的内容作为页脚显示。

4,绘制动态数据的模板

绘制图形,插入占位符文本,调整对齐格式。

内部连接点 / 功能的连接点代号;

外部连接点 / 功能的连接点代号;

内部电缆'等级(1-3)' [1] / 连接图形;

外部电缆'等级(1-3)' [1] / 连接图形;

其中“内部电缆'等级(1-3)' [1] / 连接图形"格式如下:

继续插入占位符文本,设置到格式,调整插入点位置。

内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代号;

内部目标 连接'等级(1-3)' [1] / 目标连接点的名称(完整);

内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截面积/直径;

内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颜色或连接编号;

继续插入占位符文本,设置到格式,调整插入点位置。

外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代号;

外部目标 连接'等级(1-3)' [1] / 目标连接点的名称(完整);

外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截面积/直径;

外部连接'等级(1-3)' [1] / 连接颜色或连接编号;

删除不必要的辅助图形。

插入>动态区域>数据区域,绘制区域框,将绘制的内容框在其中。

!注意:表头/数据区域/页脚,等高且水平对齐;全部图形和占位符文本的控制点均必须落在“动态区域”框的内部!

关闭表格页。

测试表格:打开一个项目,工具>报表>生成,新建,选设备连接图,手动放置和手动选择。在左侧设备列表中选择要生成表格的设备,点向右箭头键,移至右侧选框中。表格选择刚新建的“新建表格”,确定,放置到图页上。

这还没达到目的,所有的连接点都在上面,原因在于符号的“逻辑”选项卡中把所有的连接点都默认是“内部”,因此需要在相关设备的符号中对逻辑进行修改,下方的点改成“外部”。

修改之后,回到报表放置的页面,工具>报表>更新

这个生成图基本达到预期。

在空白处添加符号图形,对于断路器和接触器看起来可能更醒目一点。打开刚创建的表格,在动态区域中添加占位符文本“功能 / 元件图形",并设置格式:

表格关闭退出之后,更新之前的设备连接图,得到如下的结果:

右侧对于未使用的21/22触点,均以内部连接点的逻辑显示在上方,如果图中有使用,可以改变符号的逻辑,使22接点显示在下方,但只要删除这对触点的使用,还是回到上图的样子,认知有限,未找到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