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复习】动态电路分析专题复习(一) ...
【专题复习】动态电路分析专题复习(一)

楼主(2024-02-27):
方法点睛
动态电路主要有:变阻器滑片移动型,开关开、合型,开关开、合和变阻器滑片移动综合型。动态电路分析的解题思路是:电压表看作断路,根据开关的开、合变化判断电路的连接类型(特别要注意是否有元件短路),判断电流表测谁的电流,判断电压表测谁的电压,再根据滑片移动时变阻器电阻的变化来判断电流和电压的变化。注意题中隐含条件:如某电压表示数与某电流表示数之比会等于某电阻的阻值;两个电流表的示数之差往往等于某支路的电流等等。
一、变阻器滑片移动型
典例剖析
1.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不变,R1是定值电阻,开关闭合,当滑动变阻器滑片P向右移动时,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电流表的示数变小,电压表V1的示数变小B.电流表的示数变大,电压表V2的示数变小C.电压表V1的示数与电流表示数之比变大D.电压表V2的示数与电流表示数之比不变【解析】电压表看作断路,电路为R1与R2串联,如下图所示。
当滑动变阻器滑片P向右移动时,R2接入的电阻变小,电路总电阻变小,电路中电流I变大,电流表的示数变大,故A错误。电压表V2测R1两端电压U1,根据U1=IR1,I变大,故U1变大,所以电压表V2的示数变大,故B错误。根据欧姆定律得,R2=U2/I,可知电压表V1的示数U2与电流表示数I之比实际上等于R2接入电路的电阻,而R2接入的电阻在变小,故C错误。同理,电压表V2的示数U1与电流表示数I之比实际上等于R1的电阻,而R1电阻不变,故D正确。2.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S,滑动变阻器滑片P由图示位置向右滑动时,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小灯泡L亮度变暗B.电压表V的示数变大C.电压表V的示数与电流表A1的示数之比不变D.电流表A2的示数与电流表A1的示数之差不变
【解析】电压表看作断路,电路为R1与R2并联,如下图所示。
电流表A2测干路电流,电流表A1测R所在支路(蓝色部分)电流,并联电压相等,电压表示数等于电源电压,并联互不影响,所以无论怎样移动滑片,电压表示数都不变,灯泡亮度也不变,灯泡所在支路(红色部分)电流不变,故A、B错误。当滑动变阻器滑片P向右移动时,R接入的电阻变大,R所在支路电流变小,电流表A1的示数变小,所以电压表V的示数(不变的)与电流表A1的示数(变小的)之比变大,故C错误。电流表A2的示数与电流表A1的示数之差等于灯泡所在支路电流,而灯泡所在支路的电流是不变的,故D正确。专项训练1.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向左移动的过程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电流表A示数变大,电压表V2示数变大B.电流表A示数变大,电压表V1示数变小C.电压表V1示数与电压表V2示数变化量相同
D.电压表V1与电压表V2示数可能相等
2.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恒定,R1为定值电阻,R2为滑动变阻器,闭合开关S后,滑动变阻器滑片P从一端向另一端滑动过程中,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若滑动变阻器滑片P自b向a移动,电压表V1的示数与电压表V2的示数比值变大B.若滑动变阻器滑片P自a向b移动,电流表A的示数变小,电压表V2的示数与电流表A的示数之比变大C.不管滑片P怎么移动,电压表V1的示数变化量△U1与电流表A的示数变化量△I的比值不变
D.若滑动变阻器滑片P自a向b移动,电压表V2的示数变化量△U2与电流表A的示数变化量△I的比值变大
3.如图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其中R0、R1为定值电阻,闭合开关,当把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从右端调到左端过程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电流表A示数变小,电压表V1的示数变大,V2的示数变大B.电压表V2的示数变化量与电流表示数变化量的比值变小C.电压表V1的示数的增加量与电压表V2示数的减小量相等D.电压表V2的示数的变化量与电流表的示数的比值不变
答案:1.D(提示:串联电路,V1测R1的电压,V2测电源电压,V1示数变化量不为零,V2示数变化量为零,滑片移到最左端时,电压表V1与电压表V2示数相等);2.C;3.B
二、开关开、合型
典例剖析
1.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S1闭合时,电压表测R2两端电压B.S1、S2都闭合时,R1和R2并联C.先闭合S1,再闭合S2,电流表示数会变大D.先闭合S1,再闭合S2,电压表一直测R1两端电压,其示数不变
【解析】电压表看作断路,电路变为如下图所示。
S1闭合时,电路为R1和R2串联,电压表测R1两端电压,故A错误。S1、S2都闭合时,R2短路,电路为R1的简单电路,故B错误。先闭合S1,电路总电阻为R1与R2之和,再闭合S2,由于R2短路,电路中只有R1,电路总电阻变小,电流会变大,电流表示数会变大,故C正确。先闭合S1,电压表测R1两端电压,且示数小于电源电压,再闭合S2,电压表仍测R1两端电压,但由于R2短路,电路中只有R1,电流表示数等于电源电压,所以示数会变大,故D错误。专项训练
1.如图所示,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当开关S由断开到闭合时,电流表的示数及电压表
与电流表示数的比值将( )
A.变小 变大 B.变大 变小
C.变小 不变 D.变大 不变
2.在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两端电压保持不变,下面有关这个电路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断开开关S2、S3,闭合开关S1时,电流表A1、A2的示数不相等B.断开开关S1,闭合开关S2、S3时,电流表A1的示数大于A2的示数
C.同时闭合三个开关,灯泡L1、L2并联
D.若闭合开关S1、S2,断开开关S3,灯泡L1不发光、L2发光,电流表A1的示数大于A2的示数
3.如图电源电压和灯L电阻保持不变,先闭合S1,灯L发光,电流表有示数,再进行下列操作后,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同时闭合S1、S2,电流表示数变小B.同时闭合S1、S3,电流表示数变大C.同时闭合S1、S3,电压表示数不变D.断开S1,只闭合S2,电流表、电压表示数都变大
答案:1.D;2.B;3.B
三、开关开、合和变阻器滑片移动综合型
专项训练1.如图所示的电路中,电源电压不变,下列对该电路的分析不正确的是( )
A.闭合S1和S2,滑片P左移,电压表示数不变B.闭合S1和S2,滑片P右移,电压表示数不变C.只闭合S1,滑片P左移,R1两端电压变大D.只闭合S1,滑片P右移,电流表示数变大2.如图所示电路,电源电压保持不变,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若只闭合开关S1,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由中点向右移动,电流表A1与电流表A2的示数相等B.若只闭合开关S1,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由中点向右移动,电压表V1与电压表V2的示数之和变大C.若三个开关都闭合,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由中点向右移动,电流表A1减小的示数大于电流表A2减小的示数D.若三个开关都闭合,将滑动变阻器的滑片由中点向右移动,电压表V1的示数保持不变,电流表A1的示数变小
答案:1.D;2.D
文件来源:精品物理频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