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的识读方法

楼主(2024-02-27):
1三个掌握要点

请输入标题     bcdef

01  掌握各种车型的电路图中图形意义、标注规则、符号含义和使用方法等,记不住不要紧,但要看着电路图能找到对应元件。

02  掌握一定的电气系统的工作原理,尤其是电气元件的电路输出和输入。

03  掌握承修车辆的电器布置情况。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2一种两路的技巧

请输入标题     bcdef

01  一种车型

精心分析一种车型的典型电路,掌握各个系统之间的接线特点和规则,进而了解一个车系电路特点。

02  两路理顺

第一,顺向:从用电设备找到蓄电池正极和搭铁,顺着电流,流向找从蓄电池正极出发到用电设备到搭铁。

第二,逆向:逆着电流方向从负极搭铁到用电器到蓄电池正极。

选择一种路径或者两种路径结合的方法去理顺,善于将一个复杂的系统回路简化,这样有利于快速理清电路结构。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3基本特点

请输入标题     bcdef

电路图通常可以看做3个部分来阅读处理,最上部、最下部和中部。

最上面部分为中央配电盒电路,其中标明了熔丝的位置及容量、继电器位置编号及接线端子号等。中间部分是车上的电气元件及连线。最下面的横线是搭铁线,上面标有电路编号和搭铁点位置;最下面搭铁线的标号是为了方便标明在一页内画不完的连线的另一端在何处而标注。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01电路图最上部

如下图所示,在大众车系电路图中,控制单元(J519)符号置于最上部。

02电路图最下部

如下图所示,负极搭铁电位最下部,用图中最下面一条导线表示。

608—接地点(在排水槽中部);45—接地点(在仪表板中部空调器右侧支架上)

03中间部分

如下图所示,大众车系电路图中,中间部分是车上的电气元件及连线。

V147—驾驶员侧车窗升降器电机; E39—后部车窗升降器锁止开关;E308—驾驶员侧车内联锁按钮

04电流路径

电流方向基本上是从上到下,电流流向为电源正极→保护装置→开关→用电器→搭铁→电负极,形成简明的完整回路。

05用小方块里的数字代号解决电路交叉问题

大众车系采用断路代号法来处理线路复杂交错的问题。

如下图,某一条线路的上半段在电路号码为4的位置上,下半段在电路号码为67的位置上,在上半段电路的终止处画一个标有67的小方格,即可说明下半段电路就在电路号码67的位置上,下半段电路开始处也有一小方格,里面标有4,说明上半段电路就应在电路号码为67的位置上,通过4和67,上、下半段电路就连在一起了。

使用这种方法以后,读再复杂的电路图,也看不到一根横线,线路清晰简洁,方便查找。

06电路图最上边的内部正负线路

最上区域内部水平线为接电源正极的导线,有30、15、X等。电路中经常通电的线路使用代号30,接地线的代号是31,受控制的大容量用电设备的电源线代号是X,受控制的小容量用电设备的电源线代号是15。

常火线 常电源就是在蓄电池正常的情况下,均有规定电压的电源线,如下图 所示,30 号线接蓄电池正极,汽车维修中称之为“常火线”。

条件电源 条件电源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规定电压的电源线,即15 号线。点火开关置于ON(接通)和ST(启动)挡时,30 号线经点火开关连接中央继电器盒内的15 号线,也就是说打开点火开关时会有电。

卸荷线 卸荷线(X)是大容量火线,雾灯、刮水器和风窗加热等用电取自X 线,只有在点火开关位于ON 挡时X 触点继电器J59 才工作,30 号线经X 触点继电器触点接通X 线,而在点火开关位于ST(启动)挡启动发动机时X 线自动断电,从而保证发动机能顺利启动。

07中央控制盒

汽车的整个电气系统以中央配电盒为中心进行控制,大部分继电器和保险丝安装在中央配电盒的正面。接插器和插座安装在中央配电盒背面。

如下图所示,电路图上标有4/85、3/30、2/87和1/86,分母数85、30、87和86是指继电器上的4个插脚,分子和分母是相对应的。电路图上的表示该继电器在中央控制盒的2 号位置安装的。

08电源线与继电器

灰色区域内部水平线为接电源正极的导线,有30、15、50、X等。电路中经常通电的线路使用代号30,接地线的代号是31,受控制的大容量用电设备的电源线代号是X,受控制的小容量用电设备的电源线代号是15。

在继电器中,85号接脚用于接地线,86号接脚来自于条件电源(如15号线或X线),30号接脚经常通电,87号接脚用于被控制件。当条件电源通电后,85、86号线导通,产生磁性,吸引30号与87号线路之间的触点闭合,使用电器通电。

以上内容选自《汽车电工入门全程图解》

作者:周晓飞,定价:29.00元

当当、京东、天猫均有销售

如需购买或了解更多内容,请戳底部 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