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的4种下载方法,看看你知道几种?

楼主(2024-02-27):
导读:

威纶通触摸屏作为一种高效、直观的人机交互界面,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控制和自动化领域。为了实现其强大的功能,需要将所需的程序和数据下载到触摸屏中。以下是威纶通触摸屏的四种下载方法:

一、使用USB数据线下载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下载方式,适用于大多数威纶通触摸屏。步骤如下:

确保触摸屏已经供电,并且已经启动。使用USB数据线连接触摸屏和电脑。在电脑上打开EB Pro软件,选择对应的触摸屏型号,并进行程序的编写和编译。编译完成后,选择“下载”功能,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下载完成后,断开USB数据线,触摸屏即可运行所下载的程序。

二、使用以太网下载

对于具有以太网接口的威纶通触摸屏,可以使用以太网进行程序的下载。步骤如下:

确保触摸屏已经供电,并且已经启动。

使用以太网线连接触摸屏的以太网口和电脑的以太网口。

在电脑上打开EB Pro软件,选择对应的触摸屏型号,并进行程序的编写和编译。

编译完成后,选择“下载”功能,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

下载完成后,断开以太网线,触摸屏即可运行所下载的程序。

三、使用HMI名称下载

对于具有Wi-Fi功能的威纶通触摸屏,可以使用HMI名称进行程序的下载。步骤如下:

在电脑上打开EB Pro软件,选择对应的触摸屏型号,并进行程序的编写和编译。

编译完成后,选择“下载”功能,在“下载选项”中选择“HMI名称”,并输入触摸屏的Wi-Fi名称。

点击“确定”,软件将自动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

等待下载完成后,触摸屏即可运行所下载的程序。

四、使用U盘、SD卡下载

对于具有USB接口或SD卡槽的威纶通触摸屏,可以使用U盘或SD卡进行程序的下载。步骤如下:

使用U盘、SD卡下载是一种比较方便的下载方式,适用于触摸屏没有连接电脑的情况下。首先,将需要下载的程序通过编程软件转换为可执行的EXE文件,并保存在U盘或SD卡中。然后,将U盘或SD卡插入触摸屏的USB或SD卡接口中。最后,在触摸屏上运行EXE文件即可开始程序的下载。

以上是威纶通触摸屏的四种下载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场景和优缺点。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下载方式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完成程序的下载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