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原创】汇川PLC AM403-CPU1806控制汇川伺服的方法

楼主(2024-02-28):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吧

本文档主要阐述,汇川PLC AM403-CPU1806如何控制汇川伺服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硬件情况

1、硬件说明

所采用的硬件是PLC为AM403-CPU1806TP 、伺服驱动器型号为SV660-NT5R4I-FS

2、控制的步骤

a、软件,硬件都做哪些设置?

①软件设置:

Ⅰ、用InoDriveShop伺服调试软件新建工程—在线/离线—选择伺服系列单击下一页按钮、单击完成按钮

用InoDriveShop伺服调试软件对驱动器控制参数进行设置,包括控制模式选择、绝对值系统选择、旋转方向选择、负载转动惯量比、速度JOG、易用性调整等设定。

注:100rpm=100mm/s

Ⅱ、通过InoProShop编程软件对plc和伺服驱动器进行EtherCAT总线通讯设置。

SV660伺服支持的协议是EtherCAT总线协议,该协议具有实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可以与第三方设备进行EtherCAT总线通讯(下图ECM16D为第三方设备)

Ⅲ、编写plc控制程序:首先在Inoproshop编程软件中定义相关的输入输出信号。

Ⅳ、与设备联机调试:确认各个设置和程序无误后 通过手动调试运动效果。

②硬件设置:PLC和汇川伺服驱动器通过网线进行连接,汇川伺服驱动器要接入供电电源,以及控制信号、反馈信号等线路。

下面以单相220V接线图为例:

b、实现伺服电机控制的触摸屏程序及界面

以清洁挡料器伺服举例:

①清洁挡料器伺服原位速度和清洁挡料器伺服原位

②清洁挡料器伺服工作位速度和清洁挡料器伺服工作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