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SCL中FB模块的结构

楼主(2024-02-28):
模块FB是用于控制执行器和单元的功能模块或执行某一功能的其他FB的块。
VASS库中不可用的块必须由系统供应商与负责的标准化电气工程部门协商创建。
模块组件通常是用编程语言S7-SCL创建的。
FB的结构
块中必须遵守细分为以下区域的规定:
更改日记账
配置位说明
检查可视化按钮
控制输出的程序部分
消息评估
ProDiag的监督分配
准备用于可视化的符号标签
动画导航
本节中的数字来自模块FB:
FB 400:FB_Ventil模块FB阀
如果作为示例示出的功能不包含在FB 400中,则使用来自其他块的图。
更改日记账
在VASS标准中,模块FB的变更日志包括以下内容:
版权信息
更改信息
当创建或更改块时,除了日期、版本和编辑器外,还应在更改信息中输入更改的描述和标准中包含的注释。
“如果编辑不同意使用他/她的名字,则应将公司、部门或网站添加为编辑。”
VISU界面的更改应通过在行的末尾输入“V”来单独标记。
请注意,最近的条目必须始终位于列表的开头,即顶部。
配置位说明
检查可视化按钮
值范围bVisuTasten:1=向后,2=向前
可选硬件按钮:SFxxR SFxxV
PC_ACTIVE:数据DWORD,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按下操作员控制,每个PC的一个位就会设置为TRUE。这可作为PC(第二通道)的合理性检查,并在特殊操作(如“E2”)情况下锁定PC。
控制输出的程序部分
描述
该程序包括块功能的简要说明。完整的块描述可以在块的帮助功能中看到
用于程序控制的编程命令
用于边缘评估
正边缘:
负边缘:
对于计时器
延迟时:
OFF延迟:
输入参数的评估
误差评定
来自Visu的信号“Acknowledge”在结构“BA”中形成。ST_BA。退出
输出参数的互连
消息评估
ProDiag的监督任务
在VASS标准中,系统侧信号系统ProDiag用于现场可视化和ZAÜ的消息。因此,在功能块中使用“操作数”监督。
在块标头的“静态”部分,消息必须通过任何现有HMI-UDT下的编号序列001-254生成。
“255”是ZAÜ系统的ID。"@FB_block_name@0.0”必须在此处的注释中输入(多语言)。
必须遵守注释的结构,否则ZAÜ无法分配它。
示例“阀块”:
要创建新的监督,您必须右键单击相关消息的“监督”列打开快捷菜单,然后左键单击插入“添加新监督”。
您可以在“检查器”窗口的“监督”选项卡下进行以下设置:
必须为邮件定义类别和子类别。
术语定义
Faults
导致系统立即停止
Messages
不要立即导致系统停止
TPM
“全面生产性维护”(预防性维护)
Technical
由系统中的技术组件本身引起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对工厂产生直接影响
System-related
由外部系统或过程相关磨损引起的故障/信息
Organizational
电厂操作员引起的故障/信息
EW
初始值识别。无错误后PLC中的第一个故障/消息
下表中定义了用于输入类别的缩写
第1个字符
报警等级(类别)
S
故障(静止)
M
消息
T TPM
第2个字符
消息类型(子类别)
T
技术的
S系统相关
O
组织
第3个字符
无线电相关性
E具有初始值的转发
0无转发
1一般转发
2一般转发;ZAÜ数据库中没有条目
第4-7个字符
无线电号码
可以在此处输入可选的无线电号码。
准备用于可视化的符号标签
NIBBLE
半字节是包括4个比特的数据量。1字节有2个半字节
COLOR ANIMATION OF AREAS/FLAGS
区域/标志有4位用于彩色动画。允许的范围为0…F(十六进制)。
程序示例:
dwVisuWert1.B0 := BYTE#16#00; (* Delete Visu value *)
IF #Condition1 THEN // Describe the example of a right nibble
dwVisuWert1.B0 := dwVisuWert1.B0 OR BYTE#16#02; (*02: Area GN Text BK*)
END_IF;
IF #Condition2 THEN // Describe the example of a left nibble
dwVisuWert1.BO := dwVisuWert1.B0 OR SHL (BYTE#16#02 ,N:=4) (*02: Area GN Text BK*)
END_IF;
COLOR ANIMATION of FRAME
帧由一个带有2个半字节的字节组成
右侧半字节包含彩色动画。允许的范围为0…F(十六进制)。
左半字节指示哪个帧是可见的(0=帧1/F=帧16)如果只使用一个帧,则不需要左半字节。
程序示例
dwVisuWert1.B1 := BYTE#16#00; (* Delete Visu value *)
IF #Condition1 THEN // Describe the example of a right nibble color
dwVisuWert1.B0 := dwVisuWert1.B0 OR BYTE#16#02; (*02: Area GN Text BK*)
END_IF;
IF #Condition2 THEN // Describe the example of a left nibble visibility
dwVisuWert1.BO := dwVisuWert1.B0 OR SHL (BYTE#16#00 ,N:=4) (*00 frame 1 is visible*)
END_IF;
COLOR ANIMATION of BUTTON
按钮由一个字节组成
位0到6 颜色动画和可见性
第7位 启用显示
程序实例
dwVisuWert1.B1 := BYTE#16#00; (* Delete Visu value *)
IF #Condition1 THEN // Describe the example bit 0..6 color and visibility
dwVisuValue1.B1 := dwVisuValue1.B1 OR BYTE#16#02; (*02: Area GN Text BK*)
END_IF;
IF #Condition2 THEN // Describe the example bit 7 enable display
dwVisuWert1.B1 := dwVisuWert1.B1 OR 128; (*128: Bit 7 is controlled*)
END_IF;
颜色代码表:
Bit distribution in "dwVisuValues":
动画导航
为了改进用户指导,还应根据用途分配消息(工作站、机器人、机器人过程设备、机械过程设备)。
为此,“DB_ARG”.VisuSS包含以下可设置的位:
“Station”的动画在示例“Ventil”中进行了编程。
使用模板创建块
即使在前几章中已经解释了功能块的创建,使用可用的结构块作为模板通常也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