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 CPU断电后不能启动的实例分析

楼主(2024-02-28):
想学好PLC必看的几本书(电子书链接下载)
某用户下雨造成工厂停电,S7-1500CPU断电后再也不能启动了,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第一反映就是下雨断电是遭雷击,没有做防雷保护影响到PLC系统了,CPU再也启动不起来肯定烧坏了,这样分析问题就简单了。
测试后,CPU居然可以启动,是不是断电时间长,电容放电后就可以了,或许是参数设置错误?带着这个疑问查看了CPU的属性配置,配置图如下:
在启动项可以看到启动设置为“断开电源之前的操着模式”,这表示如果CPU在断电之前是运行模式,那么再次上电后将保持断电前的模式即自动运行,但是为什么没有启动呢?
查看CPU的诊断缓冲区,原来问题的原因是这样的,先看看节选出来的诊断缓冲区信息(为了便于查看,调整了诊断缓冲区条目次序):
1:CPU信息:关闭电源
CPU从RUN切换到NOPOWER模式,到达事件,CPU断电了。
2:CPU信息:上电,存储卡类型:程序卡(外部装载存储器),CPU从NOPOWER切换到STOP(初始值)模式,到达事件,CPU又上电了,CPU先进入停止模式,然后再进入启动模式。
3:CPU信息:关闭电源,CPU从STOP(初始值)切换到NOPOWER模式,到达事件,不幸在启动过程中又断电了,这次断电前的模式变成停止模式了。
4:CPU信息:随后切换操作模式,上电模式设置:不启动,未决的启动禁止项:-外部装载存储器故障(在TIAPortal中将其删除或移除存储卡),-未载入HW组态,或载入/更改未成功完成,CPU从STOP(初始值)切换到STOP模式,到达事件,这次CPU记住上次断电前的操作模式是“STOP”,所以CPU切换了操作模式,即不启动。
按说到这里CPU进入到“STOP”模式,需要手动将CPU的启动开关切换到“STOP”,然后再次切换到“RUN”就可以运行了,下面看看后续的操作:
5:CPU信息:关闭电源,CPU从STOP切换到NOPOWER模式,到达事件
6:CPU信息:上电,存储卡类型:程序卡(外部装载存储器),CPU从NOPOWER切换到STOP(初始值)模式,到达事件
7:断电
8:上电
9:断电
10:上电
11:…………………..
但是用户一直操作的是电源上的开关,所以CPU一直执行参数的设置即进入“STOP”模式。问题虽说比较简单,但是背后原因的分析还是需要花些时间。
想学好PLC必看的几本书(电子书链接下载)
(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确认后立即更正或者删除有关内容!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