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在 SCL 中使用 ENO 的示例

楼主(2024-02-28):
SCL 中的 EN/ENO 机制概述
在 SCL 程序段中,可以通过赋值来改变 ENO。为此,请写入“ENO:=TRUE”或“ENO:=FALSE”,或使用 BOOL 数据类型的变量。当激活“自动置位 ENO”(Set ENO automatically) 块属性时,编译器会添加程序代码来计算 ENO,类似于编程语言 LAD 和 FBD。添加的程序代码会增加运行时间,因此默认情况下禁用“自动置位 ENO”(Set ENO automatically) 属性。更多信息,请参见:“在 SCL 中启用和禁用“自动置位 ENO”(Set ENO automatically) 属性”在 SCL 程序段中,无法为 FC 的 EN 参数赋值。但是可以在条件语句中调用 FC,这意味着需要将其置于“IF”指令中。这意味着块调用不会执行,也不会改变 ENO。此行为与编程语言 LAD 和 FBD 中的行为不同。SCL 指令中使用使能输出 ENO
说明

要运行诸如数学函数等每个 SCL 指令,都必须查询使能输出 ENO。

操作步骤

要查询使能输出 ENO,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激活 EN/ENO 机制。

  • SCL 指令执行后,查询使能输出 ENO(如,#MyOutputBool := ENO;)

    如果发生错误(如,结果溢出),则使能输出 ENO 将返回信号状态“0”。基于该信号状态时,指令可继续执行。例如,编程指令“RETURN”、故障显示或替换值。

  • 执行下一个指令之前,先将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复位为“1”(如,ENO :=1;)。

    发生下一处错误时,该信号状态因此可复位为“0”。否则,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将保持为“0”。

说明

跳转到一个 SCL 块中。

跳转到一个 SCL 块中时,使能输出 ENO 的信号状态将自动置位为“1”。

影响 SCL 块的“ENO”

说明

SCL 程序块中 ENO 的最后一个赋值即此块的 ENO。另外,也可退出此程序块,并同时使用“RETURN”指令为此块的 ENO 赋值“TRUE”或“FALSE”。

操作步骤

可按照以下步骤影响此块的 ENO 的信号状态:

    激活 ENO 机制。

    然后编程:

    IF #n := 0 THEN

    RETURN FALSE;

    END_IF;

结果

当本地变量“#n”为“0”时,系统会返回到调用块。在这种情况下,块的 ENO 值为“FALSE”。

但无需对 RETURN 进行编程。SCL 编译器将当前 ENO 值转发到块的 ENO 值。这意味着,ENO 的最后一个赋值将来自块的 ENO。

ENO 值可能会受到赋值“ENO:=TRUE”或“ENO:=FALSE”或者 BOOL 数据类型的变量的影响。如果激活“自动置位 ENO”(Set ENO automatically) (TRUE) 块属性,则 ENO 在调用块或指令时也会受到影响。

ENO 的设置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 SCL 块,用于在执行除法运算前检查除数是否为 0。此时,ENO 的值将设置为“FALSE”,同时不执行后续的除法运算。调用块可评估被调用块的 ENO 并确定是否继续执行此程序。

IF #Divisor = 0 THEN

ENO:=false;

RETURN;

END_IF;

#Quotient:=Dividend/Divisor;

通过 ENO 评估程序块调用的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程序块 (A) 的调用过程,还程序块用于处理被调用块 (B) 的 ENO。

"BlockName_DB"( ENO => ENO );

IF ENO = false THEN

RETURN;

END_IF;

调用并处理程序块 (A)。被调用的程序块 (B) 反映了其 ENO 在此过程中的值。被调用的块 (B) 的 ENO 值将复制到调用块 (A) 的 ENO 中。随后将此 ENO 用于“IF”指令中。

被调用块 (B) 返回信号状态“ENO=FALSE”时,调用块 (A) 将不继续处理并返回信号状态“ENO=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