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途:GRAPH 程序的程序状态显示

楼主(2024-02-28):
测试 GRAPH 程序的基本知识
简介
可通过显示 GRAPH 程序的状态,检查顺控系统的逻辑、一致性和功能。
例如,在该过程中,可以检测以下错误:
程序错误。例如,编程步骤和条件与实际过程顺序之间的差异
顺序控制系统中的编程错误。例如,监控条件中定义的监视时间错误
要测试用户程序,必须与 CPU 进行在线连接。
警告
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进行测试时的危险情况
在设备运行期间进行测试时,如果存在功能混乱或程序错误,则可能导致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害。
在执行测试之前,请确保不会出现任何危险情况。
说明
其他用户可以通过 CPU 上并行工作的结点,在选定的 CPU 上执行加载过程。如果加载过程导致 GRAPH 块的背景数据块更改,GRAPH 块的测试将以程序状态结束并且您将在巡视窗口中接收到报警。
GRAPH 的测试功能
以下测试功能可以测试在 GRAPH 中创建的顺序控制系统:
顺序的程序状态
条件和动作的程序状态
连锁和监控的程序状态
前永久指令和后永久指令的程序状态
在测试过程中,可以控制顺控程序,也可以将其与当前的过程状态进行同步。
测试 GRAPH 程序的操作模式
测试 GRAPH 程序共有以下三种操作模式:
自动模式
在这种操作模式中,满足转换条件时,顺控程序将立即自动转到下一步。
半自动模式
在这种操作模式中,如果满足了以下某个条件,顺控程序将转到下一步:
满足转换条件。
参数“T_PUSH”出现上升沿。
继续手动操作。
手动模式
在这种操作模式中,可手动从一个步转到下一步,也可以特定选择某一步。
系统同步
如果在手动模式中过程转至另一状态,则可能无法与顺控程序再进行同步。要再次对过程和程序进行同步,则可以在程序中查找同步点后再执行同步。
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查找同步点:
满足前导转换条件
选择满足前导转换条件的所有步。
满足连锁条件
选择满足连锁条件的所有步。
在这两种方式中,只选择不满足后续转换条件的步。
显示程序状态
对于 GRAPH 程序,可以在顺序视图和单步视图中显示程序状态并使用永久指令显示程序状态。永久指令的程序状态显示与 LAB/FBD 程序的程序状态显示相对应。将周期性更新程序状态的显示。
下表列出了表示法和状态间的关系:
表示法
区域
状态
绿色
步、顺控器
无故障。
浅绿色
步、顺控器
无故障。
这些值来自之前的循环过程。
条件
满足转换条件。
红色
步、顺控器
发生监控条件错误。
黄色
步、顺控器
发生联锁条件错误。
黑色
条件
不满足转换条件。
下图显示了在顺序视图中程序状态显示的示例:
步 2 中包含有监控条件错误。满足从步 2 切换为步 3 的转换条件。
步 2 中包含联锁条件错误。满足切换为步 3 的转换条件。
下图显示了在 S7-300 的单步视图中程序状态显示的示例:
该步不包含联锁条件错误。不满足后续的转换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