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讲座之博途应用7:三相异步电动机延时顺启逆停控制 ...
系列讲座之博途应用7:三相异步电动机延时顺启逆停控制(一)

楼主(2024-02-28):
一、基础知识
1. 两台电动机延时顺启逆停控制电路分析
两台电动机延时顺序启动逆序停止控制电路如图1所示,按下启动按钮SB2,第1台电动机M1开始运行,5s后第2台电动机M2开始运行;按下停止按钮SB3,第2台电动机M2停止运行,10s后第1台电动机M1停止运行。SB1为紧急停止按钮,当出现故障时,只要按下SB1,两台电动机均立即停止运行。
2.定时器指令
在继电器控制电路中,用时间继电器进行定时控制,在PLC控制系统中,与时间继电器相对应的编程元件是定时器。定时器是PLC重要的编程元件,编程时给定时器输入时间预设值。当输入条件满足时,定时器开始计时,定时器的当前值从0开始按一定的时间单位递增,当定时器的当前值与预设值相等时,定时器动作,定时器所对应的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连接在定时器触点后的线圈或功能块,可在预定的延时后动作。
(1)脉冲定时器
IEC定时器和IEC计数器属于函数块,调用时需要指定配套的背景数据块,定时器和计数器指令的数据保存在背景数据块中。打开程序编辑器右边的指令列表窗口,将“定时器操作”文件夹中的定时器指令拖放到梯形图中适当的位置。在出现的“调用选项”对话框中,可以修改默认的背景数据块的名称,如图2所示。
IEC定时器没有编号,可以用背景数据块的名称(例如“T1”,或“1号电机启动延时”)来做定时器的标示符。单击“确定”按钮,自动生成的背景数据块见图3(目录树/系统块/程序资源/T1[DB1])。
定时器的输入IN(见图4)为启动输入端,在输入IN的上升沿(从0状态变为1状态)启动TP、TON和TONR开始定时,在输入IN的下降沿启动TOF开始定时。
PT(Preset Time)为预设时间值,ET(Elapsed Time)为定时开始后经过的时间,称为当前时间值,它们的数据类型为32位Time,单位为ms,最大定时时间为T#24D_20H_31M_23S_647MS,D、H、M、S、MS分别为日、小时、分、秒和毫秒。可以不给输出Q和ET指定地址。Q为定时器的位输出,各参数均可以使用I(仅用于输入参数)、Q、M、D、L存储区,PT可以使用常量。定时器指令可以放在程序段的中间或结束处。
脉冲定时器的指令名称为“生成脉冲”,用于将输出Q置位为PT预设的一段时间。用程序状态功能可以观察当前时间值的变化情况,如图5所示。
在IN输入信号的上升沿启动该指令,Q输出变为1状态,开始输出脉冲。定时开始后,当前时间ET从0ms开始不断增大,达到PT预设的时间时,Q输出变为0状态。如果IN输入信号为1状态,则当前时间值保持不变(见图5的波形A)。如果IN输入信号为0状态,则当前时间变为0s(见波形B)。
IN输入的脉冲宽度可以小于预设值,在脉冲输出期间,即使IN输入出现下降沿和上升沿(见波形B),也不会影响脉冲的输出。
图4中的I0.1为1时,定时器复位线圈(RT)通电,定时器被复位。用定时器的背景数据块的编号或符号名来指定需要复位的定时器。如果此时正在定时,且IN输入信号为0状态,将使当前时间值ET清零,Q输出也变为0状态(见波形C)。如果此时正在定时,且IN输入信号为1状态,将使当前时间清零,但是Q输出保持为1状态(见波形D)。复位信号I0.1变为0状态时,如果IN输入信号为1状态,将重新开始定时(见波形E)。只有在需要时才对定时器使用RT指令。
(2)接通延时定时器
接通延时定时器(TON)如图6所示,用于将Q输出的置位操作延时PT指定的一段时间。
IN输入端的输入电路由断开变为接通时开始定时。定时时间大于等于预设时间PT指定的设定值时,输出Q变为1状态,当前时间值ET保持不变(见图7中波形A)。
IN输入端的电路断开时,定时器被复位,当前时间被清零,输出Q变为0状态。CPU第一次扫描时,定时器输出Q被清零。如果IN输入信号在未达到PT设定的时间时变为0状态(见波形B),输出Q保持0状态不变。
图6中的I0.3为1状态时,定时器复位线圈RT通电(见波形C),定时器被复位,当前时间被清零,Q输出为0状态。复位输入I0.3变为0状态时,如果IN输入信号为1状态,将开始重新定时(见波形D)。
(3)关断延时定时器
关断延时定时器(TOF)如图8所示,用于将Q输出的复位操作延时PT指定的一段时间。
IN输入电路接通时,输出Q为1状态,当前时间被清零。IN输入电路由接通变为断开时(IN输入的下降沿)开始定时,当前值从0逐渐增大。当前时间等于预设值时,输出Q变为0状态,当前时间保持不变,直到IN输入电路接通(见图9的波形A)。关断延时定时器可以用于设备停机后的延时,例如大型变频电动机的冷却风扇的延时。
如果当前时间未达到PT预设的值,IN输入信号就变为1状态,当前时间被清0,输出Q将保持1状态不变(见波形B)。
图8中的I0.5为1时,定时器复位线圈RT通电。如果此时IN输入信号为0状态,则定时器被复位,当前时间被清零,输出Q变为0状态(见波形C)。如果复位时IN输入信号为1状态,则复位信号不起作用(见波形D)。
福建省上杭职业中专学校摇吴永康
(未完待续)
(下一期将为您讲述:“用户程序的设计与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