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学习之 : 什么是变量?

楼主(2024-02-28):
在上一步中,已向组织块“Main [OB1]” 的第一个程序段中插入了三条 LAD 指令。 在下一部分中,将把这些指令与 PLC 变量互连。PLC 变量用于为指令提供值,将根据这些值来执行指令。
变量是用于程序的,可以有不同值的变量。 根据应用范围,变量可分为以下几类:
●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仅适用于定义这些变量的块。
● PLC 变量:PLC 变量适用于整个 PLC。
程序中多数指令都通过变量来操作。 为指令分配变量后,即会使用指定变量的值来执行该指令。
变量在 TIA Portal 中集中管理。 在程序编辑器中创建 PLC 变量与在 PLC 变量表中创建 PLC 变量没什么区别。 如果在程序或 HMI 画面的多个位置使用某个变量,则对该变量所作的更改会立即在所有编辑器中生效。
变量的优点
变量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更改程序中使用的寻址方式。 若没有变量提供的符号寻址功能,则每次 PLC 输入和输出的组态发生变化时,在用户程序中反复使用的寻址方式必须在程序中的多个位置进行更改。
PLC 变量
PLC 变量由以下部分组成:
● 名称(例如,CONVEYOR_ON): 变量名称只对一个 PLC 有效,并且在整个程序和此特定 PLC 中只能出现一次。
● 数据类型(例如,BOOL ): 数据类型定义值的表示形式和允许的值范围。 例如,通过选择 BOOL 数据类型,即指定变量只接受二进制值“0”和“1”。
● 地址(例如,M 3.1):变量地址是绝对地址,定义变量读值或写值的存储区。 输入、输出和位存储区均为可能的存储区实例。
可以使用输入 (I) 和输出 (Q) 存储区对过程映像寻址。
过程映像包含 PLC 模块输入和输出的映像:
● PLC 的操作系统在每个程序循环都会刷新过程映像中输入的信号状态(
● 过程映像中输出的信号状态在每个程序循环由 PLC 的操作系统写入到相应输出模块的输出。
机器或过程通常通过输出的信号状态来控制。
下图显示了 PLC 变量表、用户程序中的变量、位存储区以及 PLC 的输入和输出在理论上是如何互相链接的。
位存储区主要用于保存中间结果。 在位存储区中寻址的变量值存储在系统存储器中,并且不会传送给模块。 变量的数据类型决定变量在存储器中占用的存储空间。 例如,BOOL 数据类型的变量在存储器中仅占用一位。INT 数据类型的变量在存储器中占用 16位。 变量不允许在一个存储区中重叠。 变量的地址必须唯一。
PLC 变量表
PLC 变量表包含对于某个 PLC 有效的变量和常量的定义。 系统会为项目中创建的每个 PLC 自动创建一个 PLC 变量表。
下表给出了“变量”(Tags) 选项卡中各表格列的含义:
--------------------------END----------------------
每天进步一点点
Make small but daily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