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生产线转台的产品数据传送方法的编程思路

楼主(2024-02-28):
加入博途之友,与优秀工程师有约

一、转台(分度盘)简介

      生产线转台是将一个360度的转盘,等分成多个工位(常见4等分,6等分,8等分),每次转动一个工位,常见于自动化组装设备,各工位可同时进行加工处理,达到节省时间和空间的作用。

      工业转台常见类型分为气动驱动,电机驱动,伺服驱动。

1、气动转台:采用气动齿条活塞运动,精度靠定位销保证。

2、电机驱动转台:采用高精度圆柱凸轮驱动。

3、伺服驱动转台:依靠伺服驱动,精度由伺服保证。

二、编程思路

      转台有到位信号传感器,用来进行电机的启停控制。转台每次旋转一个工位,需要根据到位信号,将工位上产品的相关数据进行顺序移动。

两种方式:非循环传送(最后一个工位的数据会被舍弃),应用场景:产品从1工位上料,4工位下料。

循环传送(最后一个工位的数据会移动至第一工位),应用场景:产品从1工位上料,下料。当下料后,由其它程序清除1工位数据。

产品数据类型(包含工件所有的生产信息,数据)4工位举例。

Part_Status: 当前工位产品的生产状态(0:未加工(不需加工),1:合格工件,2:不良工件)。

PosX.Status:当前工位产品在X工位的加工结果(0:未加工,1:合格工件,2:不良工件)。

1、上料工位(Pos1)将Pos1.Status与Part_Status置为1,表示工件存在且放置正确。

2、工件加工工位(Pos2,Pos3,Pos4),开始加工流程前,先检测 Part_Status 与前一工位的 PosX.Status 的值,都为1时,代表当前工件为之前工序的合格产品,可以开始加工流程。如 Part_Status 与前一工位的 PosX.Status 任一数值不为1,则当前工件为不良产品或空工位,当前工位步序跳至等待转盘运行步序。

当前工位根据加工结果,将本工位PosX.Status 写 1(合格)或 2(不良),当不良时,需同时将Part_Status 写为2。

3、下料工位(Pos4或Pos1),检查当前工位对应的 Part_Status, 如为1,则为合格工件;为2,则为不良工件;为0,空工位。

根据工位数量建立产品数据数组(4工位转盘,需建立数组0~5),数组0作为初始化数据使用,数组5作为循环数据传送时的缓存数据区。

触摸屏根据DB内容,显示各工位产品信息。

FB接口定义

转台控制逻辑

三、HMI界面显示产品信息

      HMI根据选择的工位,显示相应工件的处理信息,数据。可以添加清除“当前工位数据”。用于发生意外情况时,人为取走工件后,不影响设备其它工位工件运行。“清除全部数据”按钮,可以将所有工位数据清空,使设备认为所有工位无工件,而不触发各工位动作。

四、数据传送的拓展应用

      转台的数据传送发生在一个时间点,程序中对数据结构数组进行顺序移动(覆盖)即可。

      而在其它场合,可以用类似的原理,触发数据的移动。如下传送结构:

      在下图的一些夹爪传送的结构中,也可以拓展数据传送的原理在此夹爪夹取的结构中,右侧夹爪机构从传送带夹取工件至测试A,完成后放置在测试B1或B2。左侧夹爪从测试B1或B2夹爪工件放置于下料1或2。

数据结构数组

在动作流程的各个取放动作时,进行数据的传送。

同时也可根据传送过来的数据,来判断工件是否合格,是否符合相应动作的条件。

在HMI中也可随时查看传送中任意位置工件的状态。并可在下料位置显示工件测试失败的具体信息等。

对于分段传送带的传送,也可使用这种方案。在工件放行的瞬间,进行数据的传送,这样就对传送带上的每件产品都有相应记录,从而判断产品相应出口,并执行动作。

总结:在转台结构中使用结构体数组,在到位的时刻触发数据块的传送,从而实现各工位动作的条件判断,及产品加工数据的记录。其它形式的传送机构也符合此种程序逻辑。

由此拓展到抓取结构及各种传送带方案中,在工件传送的时间点进行数据的传送,也可实现对产品数据的记录,相应动作的判断等功能。

感兴趣的企业朋友可以添加作者微信

(非诚勿扰)

本公众号最高阅读量的文章作者也是这位工程师:

《PLC自动步程序的7种编程方法》

"三阶段"优秀工程师之路

1、基础阶段:博途软件的系统化学习。

2、中级阶段:博途实例与C#基础学习视频,完成OT与IT融合化学习。

3、高级阶段:博途编程标准化方法学习。

      同时加入专业交流群,开启优秀工程师之路!

芮老师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