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间日期还能这样读取?

楼主(2024-02-28):
想学好PLC必看的几本书(电子书链接下载)
很多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根据时间日期的变化来改变自动化系统的控制方式,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将这些时间和日期的信息,从PLC中调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S7-300PLC是将时间日期信息如何进行存储的?
简单应用
S7-300PLC中实际上系统的时间日期信息是存储在主程序OB1的本地数据中,具体位置是OB1的LB12到LB18,分别存储的是年、月、日、小时、分钟、秒、毫秒、信息如图 1-1所示:
那么我们如果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提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MOVE指令把这些L区的数据读到其他区域比如说M区如图 1-2所示:
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所有时间的显示都是以16进制的方式而不是10进制的方式显示的。
高级应用
一、数据类型:DATE_AND_TIME
DATE_AND_TIME是Step7四种复杂数据类型(DATE_AND_TIME、STRING、ARRAY及STRUCT)的一种,表示由日期和时间组成的时间,可以使用缩写DT来代替DATE_AND_TIME。
DATE_AND_TIME变量由8个字节构成,分别代表年、月、日、时、分、秒、毫秒,最后一个字节0-3位代表星期,4-7位表示毫秒,数据以BCD码表示。如图1所示,为DATE_AND_TIME的数据格式。
DATE_AND_TIME数据类型的取值范围为:
最小:DT#1900-01-01-0:00:00.000
最大:DT#2089-12-31-23:59:59.999
二、设置系统时钟
1、在联机的情况下,通过STEP7软件菜单指令直接设定系统时钟,如图2.1、图2.2、图2.3所示。(前提:PG/PC要与实际PLC联网,或打开仿真器PLCSIM,即要处于"联机"状态)
图2.1 菜单命令设定系统时钟(一)
图2.2 菜单命令设定系统时钟(二)
图2.3 菜单命令设定系统时钟(三)
上述三种方法,都会弹出"设置时钟"的对话框,如图3所示,勾选"来自PG/PC",使用计算机时钟来同步PLC时钟。
图3 与PG/PC时钟同步
2、使用SFC0设置系统时间
除了使用PG/PC来同步系统时钟外,我么也可以使用系统功能SFC0来自定义系统时钟,方法如下:
1) 首先,创建一个DB块,如:DB20。并在其中定义一个DATE_AND_TIME变量。
图4 定义DATE_AND_TIME变量
2) 在OB1中编写代码,将参考时间以16进制BCD码的形式赋值给DATE_AND_TIME变量的各个字节。第7个字节包含毫秒的个位值及星期,一般不需要设定,系统会根据给定的年、月、日来自己计算星期值并赋值。如图5所示。
图5 为DATE_AND_TIME变量赋值
有很多初学者在这里常常会犯疑惑,为什么此时"ref_time"中的星期数不对呢?(如图5所示)。其实,ref_time中并不会显示当前的星期数,我们需要重新读取系统时钟,才能获得正确的星期值,这点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读取系统时钟"中继续讨论(图7、图9)。
3) 调用SFC0,将定义好的DATE_AND_TIME变量值(这里为DB20中的"ref_time")设定为系统时钟,如图5所示。当M0.0检测到上升沿信号后,系统的时钟将变为"time.ret_time"所指定的值,本例中为:2018-12-30 14:39:20。
图5 调用SFC0,自定义系统时钟
三、读取系统时钟
1、使用OB1中的临时量 “OB1_DATE_TIME"来读取系统时钟;
OB1中定义了名为"OB1_DATE_TIME"的临时变量,如图6所示。OB1的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读取系统时钟,并存储到"OB1_DATE_TIME"中。因此,通过该临时变量即可得到系统时钟。
图6 临时变量:"OB1_DATE_TIME"
图7 通过"OB1_DATE_TIME"读取系统时钟
2、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钟
系统功能SFC1是专门用来读取系统时钟的,程序如如8所示。读取的系统时钟值存放于DB20中DBX8.0开始的8个字节空间中,如图9所示。
图8 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钟
图9 调用SFC1来读取系统时钟
结合图7、图9,我们就可以解开图5的疑惑了。我们自定义的系统时钟后,系统会自动计算出"星期值",我们读取当前系统时钟时,自然会读出正确的"星期值",因此,在给定系统时间时,仅需要给出年、月、日、小时、分钟、秒即可。
想学好PLC必看的几本书
(电子书链接下载)
(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所用视频、图片、文字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确认后立即更正或者删除有关内容!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