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5000 V33.00.01多国语言含中文版

楼主(2024-03-03):
Studio 5000 V33.00.01增强功能
向警报消息和附加说明添加扩展属性
使用“警报消息编辑器”可以将扩展属性添加到警报消息和“附加说明”中。在消息或AOI中添加扩展属性,可使属性中的值可供某些Rockwell Automation HMI使用。将扩展属性添加到基于指令的警报消息和基于标签的警报消息中。
在线状态下按状态对警报进行排序
在“警报列表”中,使用“状态”列标题可在与控制器联机时根据警报的当前状态对警报进行排序。警报按优先级列出,最严重的状态是“警报故障”和“处于警报中”,位于顶部。
导航到警报输入和目标标签的交叉引用
在警报列表中,右键单击警报,然后选择“转到输入标签的交叉引用”或“转到目标标签的交叉引用”以导航到警报的输入标签或目标标签。警报的输入标签驱动警报状态,警报的目标标签是用于评估警报条件的标签。
导航到标签的第一个和下一个破坏性引用
使用“第一个破坏性引用”和“下一个破坏性引用”命令查找并导航到标签的破坏性引用。如果指令可以覆盖标签值,则该指令是该标签的破坏性参考。
附加功能块功能和64位数据类型指令支持
使用功能块函数进行数学,比较和逻辑运算。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版本v33.00发行版包含16个新功能,分别用于高级数学指令,数学转换指令和三角函数指令。此版本还扩展了对版本32中引入的针对LINT,LREAL,USINT,UINT,UDINT和ULINT数据类型的其他24条指令的支持。此支持使表达式内的运算符可以使用这些新数据类型。此外,这些数据类型的文字的后缀现在不区分大小写。
控制器和逻辑组织者
关闭打开的项目或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时,<Product-Name_RSL5K)应用程序将保存并存储Controller Organizer和Logical Organizer中所有高级文件夹的最新已知扩展状态。
导出文件
导出文件时,为了清楚地标识要导出的文件的类型,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将组件类型附加到文件名之后。
Logix仿真
更新了将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控制器连接到远程计算机的过程。
Studio 5000 V33.00.01新的功能
P控制器
使用“控制器属性”对话框的PlantPAx®选项卡来配置“使用PlantPAx任务模型和指令用法P-Controller”属性。所述的PlantPAx选项卡可仅用于的CompactLogix 5380和5580的ControlLogix P-控制器。
使用PlantPAx内置指令来监视和处理用于控制设备的离散和模拟输入和输出。PlantPAx指令仅在ControlLogix 5380P和5580P控制器上可用。PlantPAx指令配置对话框未本地化。
P控制器支持以下功能:指令用法
指令用法功能通过在指令用法表中显示每个任务中使用的每种指令类型的数量,来帮助用户识别沉重的控制器负载。通过选择包含P控制器,非P控制器或附加指令的组合来微调执行负载。将PlantPAx指令使用情况数据导出为CSV格式的L5K文件。
任务分配模型
任务建模提供了一组预定义的任务,这些任务具有默认配置和编辑限制,以帮助创建符合针对P控制器的RockwellAutomation®建议的项目。
HART数字数据
过程模拟HART(PAH)指令与该设备的模拟输入(PAI)或模拟输出(PAO)指令一起为智能模拟设备提供HART数字数据。PAH指令提供:
具有工程单位和变量状态的HART动态变量(PV,SV,TV和QV)值,以及设备模拟回路电流的数字值(以毫安DC为单位)。
模拟范围(最小为4 mA,最大为20 mA)。
模拟量度单位。
设备信息,例如标签和描述文本。
附加设备状态(HART“命令48附加状态”位阵列)。
根据设置的命令48位查找诊断消息和严重性(针对在阵列中找到的前三个诊断)。
通过HART从设备接收到的其他状态信息,例如现场设备状态位。
新的ControlLogix 5580标准控制器中的冗余支持
冗余在ControlLogix 5580标准控制器中为高可用性系统支持Logix架构。冗余由主机架和辅助机架中的相同控制器组成,具有容错功能,可以在主机架发生故障时切换到辅助机架。选择在配置项目时启用冗余。ControlLogix 5580冗余不支持控制器网页功能。
自动诊断
自动诊断是CompactLogix 5380,CompactLogix 5480,ControlLogix 5580,Compact GuardLogix 5380和GuardLogix 5580控制器中的系统级功能,可通过零编程为HMI和其他客户端提供设备诊断。诊断包括设备描述条件和状态事件。
默认情况下,固件版本33.00或更高版本会启用自动诊断。您可以从“控制器属性”对话框联机或脱机时禁用和启用整个功能。您还可以在设备的配置中为特定设备禁用自动诊断。
控制器网页
对于支持控制器网页的控制器类型,在“控制器属性”对话框的“安全性”选项卡中添加了一个复选框,该复选框允许访问跟踪控制器,网络和背板性能的网页。一条消息说明网页设置何时被CIP Security覆盖,并且与项目设置不同或相同。ControlLogix 5580冗余不支持控制器网页。
Studio 5000 V33.00.01兼容性:
Windows®10 Professional(64位)版本1803、1809、1903和2004
Windows Server 2012 R2标准版
Windows Server 2016标准版
Windows Server 2019标准版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3.5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
安装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的33.00版时,将自动安装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6。但是,当安装在32位Windows操作系统上时,.NET Framework 4.6会导致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的版本23和更早版本在启动时失败。此外,在31.00版之后安装Logix Designer的早期版本时,.NET Framework 4.6可能会导致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的这些早期版本安装失败。
此版本的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需要这些必备软件:
FactoryTalk®服务平台v6.20
FactoryTalk®Activation Manager v4.04
(v4.05可以与Logix Designer应用程序的v33.00一起使用)
FactoryTalk®Linx™v6.20
RSLinx Classic v4.20
微信搜索或扫码关注
学自动化 公众号
回复 001345
获取软件下载链接
往期推荐
Studio 5000 V33.00.01中英文版新功能含下载链接
FactoryTalk View Asian 11.00中文版
Studio 5000 V30.01.02多国语言含中文版
Studio 5000 V31.01.01多国语言含中文版
Studio 5000 V30.01中文版
Studio 5000 V30.00 英文版
Studio 5000 V31 中文版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V29中文版
Studio 5000 V32中文版安装教程
Studio 5000 Emulate V32.00仿真软件
Studio 5000 V32.00多国语言版含简体中文版
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 V31仿真软件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V31编程软件
Logix5000控制器和Studio 5000 Logix Emulate控制器之间的区别
怕丢失,点“收藏”,喜欢请点“在看”!
更多Studio5000软件、视频下载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