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控制】10个PLC综合故障原因,看完轻松解决! PLC发烧友 前天

楼主(2024-03-03):
专注于机械行业、专业、职业信息分享

服务于制造业百万工程师
推荐阅读

【专业知识】压铸件设计规范,并后附铸件PFMEA表格,干货资料!

【动图集锦】15张有意思的制造动图,设计师真厉害!看完脑洞大开!

【基础知识】零件图怎么画?技术要求有哪些?怎么标注?看完这篇就会了

【机械加工】机械加工中获得工件尺寸精度的常用方法!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在工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同时技术人员对其使用要求也在逐年增高,因此对系统正常稳定运行要求也越来越高。
PLC产品本身的可靠性可以保证,但在应用中一些不正确的操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PLC日常应用中的实用技巧,希望能对大家在日常使用PLC有所帮助。1接地问题

PLC系统接地要求比较严格,最好有独立的专用接地系统,还要注意与PLC有关的其他设备也要可靠接地。多个电路接地点连接在一起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电流,导致逻辑错误或损坏电路。产生不同的接地电势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接地点在物理区域上被分隔的太远,当相距很远的设备被通信电缆或传感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电缆线和地之间的电流就会流经整个电路,即使在很短的距离内,大型设备的负载电流也可以在其与地电势之间产生变化,或者通过电磁作用直接产生不可预知的电流。在不正确的接地点的电源之间,电路中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电流, 以至于破坏设备。PLC系统一般选用一点接地方式。为了提高抗共模干扰能力,对于模拟信号可以采用屏蔽浮地技术,即信号电缆的屏蔽层一点接地,信号回路浮空,与大地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MΩ。2干扰处理

工业现场的环境比较恶劣,存在着许多高低频干扰。这些干扰一般是通过与现场设备相连的电缆引入PLC的。除了接地措施外,在电缆的设计选择和敷设施工中,应注意采取一些抗干扰措施:(1)模拟量信号属于小信号,极易受到外界干扰的影响,应选用双层屏蔽电缆;(2)高速脉冲信号(如脉冲传感器、计数码盘等)应选用屏蔽电缆,既防止外来的干扰,也防止高速脉冲信号对低电平信号的干扰;(3)PLC之间的通信电缆频率较高, 一般应选用厂家提供的电缆,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选用带屏蔽的双绞线电缆;(4)模拟信号线、直流信号线不能与交流信号线在同一线槽内走线;(5)控制柜内引入引出的屏蔽电缆必须接地,应不经过接线端子直接与设备相连;(6)交流信号、直流信号和模拟信号不能共用一根电缆,动力电缆应与信号电缆分开敷设。(7)在现场维护时,解决干扰的方法有:对受干扰的线路采用屏蔽线缆,重新敷设;在程序中加入抗干扰滤波代码。3消除线间电容避免误动作

电缆的各导线间都存在电容,合格的电缆能把此容值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使是合格的电缆,当电缆长度超过一定长度时,各线间的电容容值也会超过所要求的值,当把此电缆用于PLC输入时,线间电容就有可能引起PLC的误动作,会出现许多无法理解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为:明接线正确,但PLC却没有输入;PLC应该有的输入没有,而不应该有的却有,即PLC输入互相干扰。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做到:(1)使用电缆芯绞合在一起的电缆;(2)尽量缩短使用电缆的长度;(3)把互相干扰的输入分开使用电缆;(4)使用屏蔽电缆。 4输出模块的选用

输出模块分为晶体管、双向可控硅、接点型:(1)晶体管型的开关速度最快(一般0.2ms),但负载能力最小,约0.2~0.3A、24VDC,适用于快速开关、 信号联系的设备,一般与变频、直流装置等信号连接,应注意晶体管漏电流对负载的影响。(2)可控硅型优点是无触点、具有交流负载特性,负载能力不大。(3)继电器输出具有交直流负载特点,负载能力大。常规控制中一般首先选用继电器触点型输出,缺点是开关速度慢,一般在10ms左右,不适于高频开关应用。5变频器过电压与过电流处理

(1)减小给定使电机减速运行时,电机进入再生发电制动状态,电机回馈给变频器的能量亦较高,这些能量贮存在滤波电容器中,使电容上的电压升高,并很快达到直流过电压保护的整定值而使变频器跳闸。处理方法为:采取在变频器外部增设制动电阻的措施,用该电阻将电机回馈到直流侧的再生电能消耗掉。(2)变频器带多个小电机,当其中一个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时,变频器就会过流故障报警,导致变频器掉闸,从而导致其它正常的小电机也停止工作。处理方法: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1:1的隔离变压器,当其中一台或几小电机发生过流故障,故障电流直流冲击变压器,而不是冲击变频器,从而预防了变频器的掉闸。经实验后,工作良好,再没发生以前的正常电机也停机的故障。6标记输入与输出方便检修PLC控制着一个复杂系统,所能看到的是上下两排错开的输入输出继电器接线端子、对应的指示灯及PLC编号,就像一块有数十只脚的集成电路。任何一个人如果不看原理图来检修故障设备,会束手无策,查找故障的速度会特别慢。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根据电气原理图绘制一张表格,贴在设备的控制台或控制柜上,标明每个PLC输入输出端子编号与之相对应的电器符号,中文名称,即类似集成电路各管脚的功能说明。有了这张输入输出表格,对于了解操作过程或熟悉本设备梯形图的电工就可以展开检修了。但对于那些对操作过程不熟悉,不会看梯形图的电工来说,就需要再绘制一张表格:PLC输入输出逻辑功能表。该表实际说明了大部分操作过程中输入回路(触发元件、关联元件)和输出回路(执行元件)的逻辑对应关系。实践证明:如果你能熟练利用输入输出对应表及输入输出逻辑功能表,检修电气故障,不带图纸,也能轻松自如。7通过程序逻辑推断故障

现在工业上经常使用的PLC种类繁多,对于低端的PLC而言,梯形图指令大同小异,对于中高端机,如S7-300,许多程序是用语言表编的。实用的梯形图必须有中文符号注解,否则阅读很困难,看梯形图前如能大概了解设备工艺或操作过程,看起来比较容易。若进行电气故障分析,一般是应用反查法或称反推法,即根据输入输出对应表,从故障点找到对应PLC的输出继电器,开始反查满足其动作的逻辑关系。经验表明,查到一处问题,故障基本可以排除,因为设备同时发生两起及两起以上的故障点是不多的。8PLC自身故障判断

一般来说,PLC是极其可靠的设备,出故障率很低,PLC、CPU等硬件损坏或软件运行出错的概率几乎为零,PLC输入点如不是强电入侵所致,几乎也不会损坏,PLC输出继电器的常开点,若不是外围负载短路或设计不合理,负载电流超出额定范围,触点的寿命也很长。因此,我们查找电气故障点,重点要放在PLC的外围电气元件上,不要总是怀疑PLC硬件或程序有问题,这对快速维修好故障设备、快速恢复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笔者所谈的PLC控制回路的电气故障检修,重点不在PLC本身,而是PLC所控制回路中的外围电气元件。9充分合理利用软、硬件资源

(1)不参与控制循环或在循环前已经投入的指令可不接入PLC;(2)多重指令控制一个任务时,可先在PLC外部将它们并联后再接入一个输入点;(3)尽量利用PLC内部功能软元件,充分调用中间状态,使程序具有完整连贯性,易于开发。同时也减少硬件投入,降低了成本;(4)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独立每一路输出,便于控制和检查,也保护其它输出回路;当一个输出点出现故障时只会导致相应输出回路失控;(5)输出若为正/反向控制的负载,不仅要从PLC内部程序上联锁,并且要在PLC外部采取措施,防止负载在两方向动作;(6)PLC紧急停止应使用外部开关切断,以确保安全。10其他注意事项

(1)不要将交流电源线接到输入端子上, 以免烧坏PLC;(2)接地端子应独立接地,不与其它设备接地端串联,接地线截面积不小于2mm²;(3)辅助电源功率较小,只能带动小功率的设备(光电传感器等);(4)一些PLC有一定数量的占有点数(即空地址接线端子),不要将线接上;(5)当PLC输出电路中没有保护时,应在外部电路中串联使用熔断器等保护装置,防止负载短路造成损坏。
免责声明:本文系网络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转载不同于本平台认同或者持有相同观点。

经典公众号推荐

加微信:15311423147

申请加入机械工程师微信群!

进入公众号底部菜单栏

查看经典设计资料、行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