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是学习西门子还是三菱?

楼主(2024-03-05):
压接是电工很熟悉的活,很多电工都不少了压接线鼻子,然而很多人压接都是凭经验,而且我们在接电线的时候要注意,接线的过程之中不允许出现接头,为了让接头更加牢固,所以会在接头处用压线鼻进行连接,那么在连接的时候是,先压头还是先压尾?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是什么?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一讲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
线鼻子压接标准与规范
一般导线与接线端子连接时,如果是10m㎡及以下的单股导线,需要在导线端部弯一圆圈接到接线端子上。而如果是4m㎡以上的多股铜线则需装接线鼻子,再与接线端子连接。
压线鼻子先压头还是先压尾
1、按照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一般来说要从鼻子的尾部开始压,但是在压的过程之中要注意不能够把鼻子压空,也就是说如果接的是铜线,压线鼻的头部要塞满了,而压出来的铜线长度也要刚刚好,每边都要压四道,这是最好的方式,能够避免压出来的线以后出现发热的情况。
2、之后再压头,而有的人可以从铜线的两头开始压,这样压出来的线就非常牢固。
压线鼻子的种类和规格
压线鼻子的种类也非常多,如果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铜质接线鼻子,还有铝制的接线鼻子。
如果按照形状来分,常见的主要有dt,还有ot,ut等各种型号。如果选择的是dt型号,一般来说比较适用于横截面积比较大的电线,可以采用压接的方式。如果选择的是ot的接线鼻子,适用于横截面积比较小的电线,可以用焊接的方法来连接。如果选择的是ut压线鼻子,适用于4平米以下的电线,可以用压接或者焊接的方式来连接。
如果按照规格来划分,有1.25,2,2.5,5.58平方毫米,甚至还有120平方毫米,最大的能够达到800。
开口铜鼻子压线的技巧
1、很多工人在接线的时候会使用电烙铁,首先需要把它加热,做好焊接的准备。
2、要用压线钳先把线鼻子进行压实,把周围的线去除掉,可以用电烙铁加热线鼻子,要让里面的铜线加热一段时间,最后再将焊锡对准电烙铁,要你将里面的焊锡慢慢融化,均匀地将焊锡连接牢固。
3、等到冷却之后就可以压线鼻子了,最后再用绝缘胶带包裹好就可以。
压线鼻子的正确接法
接线的时候可以使用电烙铁焊接,使得接线更加牢固。
1、首先需要把电烙铁插上电,然后加热一下,为接下来的焊接做好准备。
2、用压线钳把压线鼻子压一下,要将周边的细线全部去除掉。
3、这时候电烙铁也加热成功了,要用电烙铁加热压线鼻子,然后要将里面的铜线进行加热,将焊锡融化。再将电线穿入到压线鼻子当中,将电线均匀的焊接牢固。
4、等到冷却之后再把压线鼻子压紧,最后用绝缘胶布把它包裹,就算完成了。
以上几点就是关于压线鼻子先压头还是先压尾以及压线鼻子的接法,大家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重视人力资源的优良传统01
在德国,很多人进入了一家他们认为很棒的好公司之后,服役20年以上是很常见的事,甚至有些终身不换东家。
在宝马工厂,就有很多不足60岁的工人,却在宝马干了40年左右。随处可见的员工高忠诚度是德企的特色。当然,员工们认为这是因为老板先对他们好,因为任何“忠诚”都是双方的。
德国企业,或者说欧洲企业对员工的尊重,已经成为欧洲特色,主要体现为关怀普通员工的身心健康。
让美国人眼红的劳工政策02
德国人的薪水和各项福利比美国高出66%。
2015年,德国政府开始发福利,其中一条就是最低工资定在大约1.1万人民币。
德国这辆工业战车对公民待遇保障又着实令人望尘莫及。德国经济被定义成世界上最健全的经济。是不是“最健全”很难说,但德国式福利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例如:如果德国工人不想两地分居,劳动局可以支付行李搬运费。又例如,父母双方双职工又要带孩子,二人可以有一人申请带薪假在家带孩子,薪水为原工资65%。若一方无业,则可申请每月300欧元的补贴。这份福利叫“父母金”,是很多国家闻所未闻。
出手阔绰的德国企业03
先不说德国联邦政府的态度,从企业层面来说,与寒酸的最低工资相比,大多数德国企业给工人发工资时出手其实都很大方。
EM Motive主席Alex Humpert坦言,他们在德国Hildesheim工厂一线工人的薪资按小时计,时薪大约在36欧元到40欧元之间。一周工作时间大约为40个小时。这样计算下来,一名熟练技工的月薪约为6400欧元。
德国化工制造企业巴斯夫(BASF)集团人力资源总裁Wolfgang Hapke博士解释说:“除了按照市场水平设定工资,巴斯夫承诺应有的福利、个人发展的机会以及舒适的办公环境。在很多国家,员工除了享受养老保障,还有补充医疗保险,以及股份项目,也就是投资公司股份享受收益——这都是为了鼓励员工做巴斯夫的‘老兵’。”
独有的员工关怀文化04
在对宝马的采访中,我学会了一个新英文单词,叫“人体工程学”。对于如何关怀工人,宝马的厂房一直有口碑。在宝马德国Dingolfing工厂,对于一些年龄大的工人更是贴心,从厂房设置到医疗护理,甚至理疗师都有一条龙服务。
例如特殊的木地板,可以显示更大字体的旋转架显示屏;为防止工人站立过久而随处提供的舒适板凳;为防止员工闪到腰所做的可调整高度的货架;为视力不好的员工加强照明度。在交班的间隙,工人们甚至可以在厂房内休息间里提供的便利床上小憩。
举例:宝马集团有70%的员工都在德国工作。宝马集团的用人原则和人力资源计划,基本可以与德国的情况相匹配。据宝马的分析数据显示:到2020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年龄50岁以上的比例将从15%增长到超过35%。
舍得对员工的未来进行投资05
所谓“投资”,不止是薪酬那么简单。给员工不断学习提升的机会,是很多德企的留人秘诀。
进一步培训看起来是鼓励员工“终身学习”,可在巴斯夫(BASF)集团人力资源总裁Wolfgang Hapke看来,保障员工有终身学习的机会也是对巴斯夫未来的投资。对员工持续培训是为了未来的人力需求有所保障。
与很多优质德企一样,巴斯夫集团在金融危机时也没有裁员,这是因为他们为了渡过难关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减少超时工作如果想要解决企业经营管理难题,控制成本,更灵活调动人员。
在Ludwigshafen,有600名雇员转做临时职位或者是调动到其他岗位。
事实证明,在金融危机期间,要避免企业裁员是完全可能的。
当我们天天羡慕德国高效率的时候,国内的企业应该深思了,应该怎么进行有效管理呢?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PLC的种类繁多,品牌大多分为欧系、日系、美系。德系PLC以西门子为主,日系有三菱、欧姆龙、松下……,美系有罗克韦尔(A-B)通用电气(GE)公司、莫迪(MODICON)公司等。
美国和欧洲的PLC技术是在相互隔离情况下独立研究开发的,因此美国和欧洲的PLC产品有明显的差异性。而日本的PLC技术是由美国引进的,对美国的PLC产品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日本的主推产品定位在小型PLC上。美国和欧洲以大中型PLC而闻名,而日本则以小型PLC著称。
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各系列PLC处理问题的思路也不尽相同,所以初学者最好能对各品牌PLC的区别能有所了解。
学习PLC除了学习一些基本的编程知识和理念,更应该学习的是各个厂家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的人对同一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两款地域性差别这么大的PLC。使用过程中可以体会一下面对同一个问题这两类PLC都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这么解决?这么解决有什么好处?两种解决方法你更喜欢哪种(或者说哪种更方便)?学会思考进步才更快!!
一,编程理念不同
三菱PLC是日系品牌,编程直观易懂,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但指令较多。而西门子PLC是德国品牌,指令比较抽象,学习难度较大,但指令较少,所以学习三菱和学习西门子的周期是一样的。
▲西门子
个人认为三菱(日系的中高端品牌)PLC的软件至少落后西门子5年以上,大中型的暂且不说,就拿三菱比较有优势的小型机FX系列和西门子S7-200系列相比,西门子有如下优势:
1、三菱的编程软件从早期的FXGPWIN到近期的GX Developer 8.8,和所有的日系品牌一样,该软件的编程思路是自上而下的单一纵向结构,而西门子的Micro-WIN则是纵向和横向兼备的结构,而且子程序支持局部变量,相同的功能只需要编一次程序即可,大大减少了开发难度和时间。2、S7-200一直以来支持强大的浮点运算,编程软件直接支持小数点输入输出,而三菱直至近年推出的FX3U系列才有此种功能,以前的FX2N系列的浮点功能都是假的。
2、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程序非常简单方便,AD、DA值可以不需编程直接存取的,三菱的FX2N及其以前的系列都需要非常繁琐的FROM TO指令。FX3U如今倒支持此功能了,但足足晚了五年甚至更多。
3、当然三菱的FX2N系列也有它自己的优势,一是高速计数器指令比S7-200方便,二是422口比西门子的PPI口皮实(因为200系列的PPI口是非光电隔离的,非规范操作和仿制的编程电缆可能会导致串口损坏)。
以上的比较仅仅是小型机,至于西门子的300和400系列以及更大型的TDC系列,这里就无需多言了。学PLC,三菱是很容易上手的,因为直来直去思路简单,但从学习的角度讲,肯定是西门子更好。
4,个人认为对于初学者学习西门子相对会更好上手一些,特别是基础差的初学者三菱的学习要不容易入门,西门子编程软件人性化。
二,芯片不同
这主要体现在容量和运算速度上。西门子CPU226的程序容量20K,数据容量14K;而三菱FX2N总共才8K,后来的3U倒是有所改进。
西门子CPU226和CPU224XP标准配置2个485口即PPI口,最大通讯速度187.5K;而三菱FX3U之前的所有系列都是一个422口,而且速度是9.6K。如果需要连个智能仪表什么的则必须另购FX2N0-485BD等特殊模块。而且两个通信口可以一个连接下载数据线一个连接触摸屏进行调试程序,否则你就要拔下触摸屏数据线再连接触摸屏数据线,来回调整程序非常麻烦。
▲三菱
上文已经说过200系列的PPI口是非光电隔离的,非规范操作和仿制的编程电缆可能会导致串口损坏。这个大家在使用时千万注意,最好不要带电插拔。S7-200的通信口真的非常娇气,绝对没有三菱的皮实。
三,控制的强项不同
西门子的强项是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
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
例如某设备只是些动作控制,如机械手,可选择三菱的PLC,某设备有伺服或步进要进行定位控制,也选三菱的PLC。像中央空调,污水处理,温度控制等这类有很多模拟量要处理的就要选西门子的PLC比较合适,某设备现场有很多仪表的数据要用通信进行采集,选西门子的好控制。
所以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控制方式,我们要合理的选用PLC,用其长处,避其短处。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免费领取
小编今天整理了西门子案例及学习资料、三菱案例及学习资料、热门仿真软件、PLC培训课件等电气人必备资料,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
做了5年电工,这项底层能力要有,才能涨薪...
2023-11-4
PLC入门很简单,看完这126页PPT就够了,可下载!
2023-11-4
PLC入门宝典!让零基础小白少走弯路!
2023-11-3
电工转型自动化,不知道怎么选择?看这里......
2023-10-24
印度电工VS德国电工,两种极端的牛,你更服谁?
2023-10-23
不是吧!都2023年了!搞电气的手机里还没有这3个小程序!
2023-11-5
【案例讲解】星三角降压启动原理分析注意事项
2023-10-22
「详细步骤」教你轻松搞定三菱ROBOT更换电池初始化
202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