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高训工控】第四期:Arduino 创客系列之基础应用讲解---第...

楼主(2024-03-06):
回顾前面学习过的内容,我们学习了Arduino 是由微控制器和开发环境组成,了解了Arduino开发环境(Arduino IDE)的构成,同时也认识了Arduino的基本函数。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用Arduino IDE来编写“Hello World”吧!

一、实验材料准备

实验使用的电子器件(如图1所示)分别有:①一个UNO控制板;②一条USB数据线。

图1  UNO控制板和USB数据线

二、实物连接

用USB数据线把UNO控制板和PC电脑进行通信连接(如图2所示)。

图2   UNO控制板和PC电脑进行通信连接

三、程序代码编写

点击打开“Arduino IDE”编程软件,输入下列代码(如图3所示):

int val;

int ledpin=13;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OUTPUT);

}

void loop() {

   val=Serial.read();

  if(val=='R')

  {digitalWrite(ledpin,HIGH);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pin,LOW);

  delay(500);

  Serial.println("Hello World!");

  }

  }

图3  Hello World程序代码

代码输入完成后,点击“项目”选择“验证/编译”或直接使用“验证”快捷键对程序进行编译。(如图4所示)

图4  对编写程序进行编译

程序编译完成后,点击“工具”,在“开发板”和“端口”的选项中分别选择并设置对应的开发板类型以及数据传输的端口;(如图5所示)

图5 选择并设置对应的开发板和端口

接着,再点击“项目”选择“上传”或直接使用“上传”快捷键将程序上传烧录到Arduino UNO开发板上。(如图6所示)

图6  将程序上传烧录到Arduino UNO开发板上

四、实验效果展示

上传程序完成后,点击“项目”打开“串口监视器”或直接使用“串口监视器”快捷键打开串口监视器窗口(如图7所示)。

图7  打开“串口监视器”窗口

在“串口监视器”窗口中,输入字母 R后。我们可以观察到,Arduino UNO开发板上的13号LED灯会闪一下,同时“串口监视器”会收到来自Arduino开发板的信息“Hello World!”。(如图8所示)

图8  “串口监视器”窗口显示“Hello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