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热敏电阻与西门子200SMART PLC的接线 ...
干货分享-热敏电阻与西门子200SMART PLC的接线

楼主(2024-03-06):
热敏电阻是一种传感器电阻,其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西门子200SMART PLC本体不能处理模拟量,要处理模拟量信号时需加模拟量扩展模块。在扩展模块型号中有专门的可以直接接热电阻的模块EM AR02和EM AR04,也可以将热电阻测出来的阻值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后接模拟量输入通道。本文给大家介绍热电阻和热电阻模块之间如何接线。
热电阻有两线式,三线式和四线式。
两线式的传感器电阻变化值与连接导线电阻值共同构成传感器的输出值,由于导线电阻带来的附加误差使实际测量值偏高,所以两线式热电阻传输距离较近,精度低,四线式的热电阻传输距离最远,精度最高。
下图是热电阻模块EM AR02和两线式热电阻的接线示意图。将热电阻模块的M+和I+短接,M-和I-短接,再分别接在热电阻的两根引出线上。没有使用的通道需要将I+和I-短接以消除端子悬空电磁干扰产生感应电动势对相邻通道的信号产生干扰。
三线式热电阻按下图接线,将M+,I+短接接热电阻只出一根线的这边,剩下的两根线分别接在M-,I-上。
四线式热电阻按下图接线:
—THE END—
点点在看给小编加个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