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程序的解密方法,关键时候可能用得到!

楼主(2024-03-06):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培训项目主打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正在从事自动化与工控的朋友,你是否遇到过下面的烦恼?

1、机器设备上的PLC坏了,需要更换新的PLC,但程序设了密码,读不出来。

2、工厂需要对设备进维护与改造,PLC被加密了,没有程序,无法修改。

3、想要了解设备的工作原理,熟悉设备的工艺流程,学习PLC程序,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

4、设备厂家的PLC加了密,厂家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提供技术支持。

5、触摸屏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需要修改参数,或触摸屏损坏无法正常使用,需要读出触摸屏程序,但是触摸屏被设为禁止上传。

如果你也经历过上面的烦恼与困惑,请继续往下看!

很多时候是老设备出问题,可能厂家都联系不上或者早已关门大吉,这个时候一款PLC解密软件会给你柳暗花明的感觉。下面以一款三菱 FX3U PLC为例,为大家演示一下神秘的解密之旅......

解密步骤

第一步

关掉PLC电源,打开PLC正上方的端盖,如下图,可以看到一个类似长方形端口,面对端口,从左边开始数到端口的第九个针脚,上下同是第9针脚。然后用很细的镊子(或电线)将上下两个第9脚短接。

第二步

重新上电,PLC报警灯闪烁。此时把短接的镊子(或电线)取出,记住不能断电,打开解密软件,选择好通讯端口,点击解密即可读出第一段密码了。记下密码,关闭解密软件。

第三步

用数据线连接PLC,打开专用解密软件,读取密码(只有一个密码),记下读出的密码(注意大小写),关掉软件。

第四步
打开编程软件并与PLC通讯,提示输入密码时只要输入第一段密码,第二段密码不用管,点击确认,程序就能读出。

第五步
再通过编程软件登录修改关键字重新设置两段密码,然后再断电重启即可生效了。

注意事项

1.如果没有在报警状态下修改密码,那么在断电重启后PLC还是原来的密码。因为原来第二段密码始终不知道,所以还是不能上传程序的。

2.报警状态下读出的程序是不完整的,必须先通过修改好两段密码,然后PLC重启在正常状态下读取出的程序才是完整的,这才是关键!

特别提示

1、上述FX3U PLC只是众多解密方法中的一种,具体不同型号、不同品牌,实现的方法有很多种,但领会原理是最重要也是最难

俗话说:大道无术,中到有形,小道若巧。一些细节一时半会也不能介绍的太清楚,一定要动手多尝试,多动脑,多领悟定才会有收获。

2、再次声明,技术是为社会进步服务的,若用这些破解技巧进行一些有悖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也与本文的主旨大相径庭,希望做技术的电气自动化从业者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章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课程学习扫码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