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PLC出现问题,怎么查找原因?90%电气老师傅都不会! ...
假如PLC出现问题,怎么查找原因?90%电气老师傅都不会!

楼主(2024-03-06):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工控老鬼。培训项目主打三菱、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PLC是一个工业小电脑,它出问题,首先要排除是PLC本体问题还是外围问题,如果是PLC本体出现问题,往往ERR灯会亮起来,或者是红灯闪亮,正常状态一般是RUN运行绿灯亮,如果是本体发生这类问题,能成功修复的概率是不高的。
有些PLC通过里边的电池保持数据,电池电压低于某个阀值的时候,会有电池报警提示灯亮,这时候需要更换电池,而且需要带电来更换,如果电池完全没有电了,或者更换电池的时候没有带电操作,往往会造成RAM的数据丢失,这时候需要重新刷新程序和数据,所以PLC平时维护保养时候,要有程序和数据备份的习惯,否则到了关键时候没有了,只有重新编程和调试了。
电源故障也会占本体故障的一定比率,PLC输入一般是220交流,也有一些是24伏或者12伏输入的,但是里边有芯片,需要5VDC或者3.3VDC,所以有开关电源降压电路,这种电路因为电流大,温度高,在一些恶劣的高温或者粉尘场合容易出问题,如果PLC的指示灯都不亮的,一般就是开关电源坏了。开关电源坏,对于一般有点电子维修水平的人而言,维修起来并不算特别困难,比如控制芯片384X这些或者开关管坏的概率比较高,一般更换了就好了。
如果是有红灯猛闪或者ERR灯亮,往往是主板坏了,或者程序丢失引起,可以重新灌输一下程序试试,如果不行,也没有太多维修价值,最多把芯片的看门狗IC和复位电路更换一下,或者更换芯片的晶振,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也就建议放弃了,这个玩意集成度太高了,维修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主板的价格也不算特别贵,没有太多价值。
输出输出点坏,也是比较常见的PLC本体故障,特别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在一些频繁开关动作的场合,会容易挂掉继电器,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大概是10万次,往往用上3-5年,就可能坏掉了,这种问题也容易发现,毕竟看输出指示灯亮,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没有触点闭合或者断开就可以发现问题了,拆开,找一些国产类似的小继电器更换,一般都问题不大。如果是晶体管坏了,常见是输入接进去了高压,输入输出都可能损坏,往往要更换光耦和一些放大晶体管电路。
如果是外围问题,可以根据电路图来分析输入输出的逻辑,从宏观上和设备的运行情况来分析,也可以屏蔽掉一些输入输出联锁点来分开测试找问题。如果有PLC程序更加简单,因为PLC都有在线诊断功能,可以单独执行,看看执行到什么地方对应输出的点状态是否正常,就可以找到故障点了。
最难的还是一些系统问题,特别是一些人修理过的电路出现问题了。有一年,长隆的大摆锤出现问题,他们设备部门有PLC的程序,也有上边工控机的程序,外边的电路图纸也齐全,而且能在线诊断各种状态,但是大摆锤运行到某一个逻辑点,就自动跳闸了,而且全部断电,没有任何报警和提示。他们折腾了很久找不到问题,也找了很多人来看过,都找不到故障点。后来我去帮他们看,在控制室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该查的别人都查了,我亲自爬到10多米高处,有个现场的小控制器,里边有一些继电器在里边,因为我反复看了他们的图纸和现场的工作逻辑,判断问题点应该在这个箱子里边。我让他们开机操作了几遍,每次都是运行到一个继电器位置就跳总闸,但是这个继电器就是一个普通的直流继电器。
我试着拆掉这个继电器线圈线,让他们再操作一遍,结果设备运行到一定时间,又停下来了,但是没有跳闸,我判断是这个继电器有问题,拆下来仔细检查,发现是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方向接反了,这样运行到这个继电器的线圈带电的状态,相当于12伏直流电源,直接加到这个续流二极管上形成正向导通,12伏电源短路了,所以电源跳闸了引起系统全部跳闸,把这个二极管颠倒过去就好了,估计当时有人检查更换现场时候接错线了引起的。
因此这类型的PLC外围故障,并没有任何报警提示,一切看起来都是正常的,也没有任何东西坏,但是系统运行却不正常,这种故障是最难排除的,因为有多人检查和修理过,如果光看图纸和程序,是无法找到问题的,一定要下现场抓细节。
文案来源:网络侵删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