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写出一个好的PLC报警程序?收藏备用!

楼主(2024-03-06):
一、前言
我们在所有的自动项目中,对一些小型单机PLC编程,必定少不了报警程序的编写。这些报警程序用于输出相应的警示信息,警示设备的使用的操作人员,告诉他们设备出现了非正常的情况。以便故障能及时处理,提高生产效率。

在我们做自动化设备设计的时候,常用如下图所示的警示灯。由不同的颜色的模块组合而成,用于指示设备的运行状态。在选型的时候我们一般还选用带有声音报警(蜂鸣)的警示灯。以达到声光报警的目的。

二、三色报警灯
这种的警示灯与PLC之间的连接,一般都是由PLC的输出点直接驱动,一个输出点对应于一个指示灯或蜂鸣。也就是说选取了多少层的警示灯,就意味着需要多少个IO点来进行控制。

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可以按照我们设备需要指示的功能的多少来选取多少层的警示灯。

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个三层(红、黄、绿)加蜂鸣的警示灯的程序的编写,这种情况也是我们单台自动化设备设计过程中最常见的使用方法。

功能定义如下:

报警:红色灯闪烁,蜂鸣

提示:黄色灯闪烁,绿灯常亮

正常:绿灯常亮

消音按钮按下:红色灯常亮,取消蜂鸣

故障清除:红色灯灭

由此,我们做出如下程序:

三、报警程序实例
在一个完整的PLC控制程序中,设备的报警信号一般都是有多个。对于每一个报警信号,我们都应该有像上面一样的报警控制进行响应。

那如何让每一个报警信号都能像上面的报警程序来响应呢?

对于编程量小的项目,可逐个报警点控制;但如果编程量稍大一点,这样就会变得异常繁琐,而且还特别容易出错。

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肯定是将报警程序做成一个子程序,然后让程序中的所有报警信号统一输出至报警子程序,由报警程序来控制报警的输出。这样结构化的编程,能大大提高程序的效率,减少我们相同功能的重复编程。提高我们程序的可读性和复用性。

当然,PLC程序从来没有固定的套路,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