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A技术 | MR-JE-A 伺服放大器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4-03-07):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又见面啦!

欢迎收看《菱机妙用》栏目!

本栏目将邀请三菱电机自动化的顶尖专家&资深工程师主笔,以图文并茂加以短视频的形式,生动讲解涵盖控制产品、驱动产品、机器人......乃至全系列FA主流产品。新功能、常用功能和典型应用,你想要的全都有!

本期看点

    伺服系统MR-JE-A伺服软件设置参数和监视状态的操作

    伺服系统MR-JE-A伺服一键式调整功能

    伺服系统MR-JE-A伺服MBR信号接线及其控制步骤

看点一

MR-JE-A伺服软件

设置参数和监视状态的操作

视频介绍

本视频主要讲解通过MR-Configurator2软件进行MR-JE-A 系列伺服放大器设置参数、监视状态的方法及具体步骤。

操作步骤

① 通过MR-Configurator2软件自动读取伺服参数,双击【MR-JE-A】-【参数】

② PA01参数的设置

双击列表显示中的【基本设置】,设置PA01参数为1000。

PA01参数写入完成后,需要断电上电,才能生效。

同样方式,修改PA06参数。

③ 监视伺服放大器的状态及外部信号状态

依次点击【监视】-【批量显示】,可以看到伺服放大器的21个状态显示。包括反馈脉冲情况,指令脉冲情况等。

通过【监视】-【输入输出监视显示】菜单监视各个端子信号的ON/OFF状态。

显示黄色代表ON,白色是OFF状态。

可以监视的模式包含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及内置定位。

左边为输入信号,右边是输出信号。

点击【参数设置】-【软元件设置】及输入【自动ON分配】按钮,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分配输入输出信号可以分配的端子定义及自动ON可以ON的信号。

(1)软元件设置

在软元件设置里除了EM2,ALM的功能是固定的,不能更改定义,其他都是可以进行引脚定义的更改。

(2)自动ON设置

以上就是MR-JE-A放大器通过软件设置参数,监视状态的步骤。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613874126709161986

看点二

伺服系统MR-JE-A伺服

一键式调整功能

视频介绍

本视频主要讲解如何通过MR –Configurator2软件对MR-JE-A系列伺服进行一键式调整的方法及具体步骤。

操作步骤

① 打开MR –Configurator2软件,从伺服读取参数

② 点击【调整】-【一键式调整】

一键式调整分为用户指令方式和放大器指令方式两种模式。

用户指令方式

用户指令方式是通过从放大器的外部指令输入实施一键式调整的方式。这里可以通过测试运行中的定位运行来执行电机的动作,当然您也可以选择其他外部指令来执行控制。

①点击【测试运行】-【定位运行】,选择指令脉冲单位使电子齿轮比有效。

设置电子齿轮比为1000个脉冲转一圈

设置电机转速为500r/min

移动量设置为4000个脉冲也就是4圈

② 勾选【使重复运行有效】和【使老化运行有效】,将电机的滞留时间设置更改为0.2秒。设置完毕后点击【正转】启动,电机就会开始持续往复运行。

③ 回到【一键式调整】界面,点击【开始】即可让电机执行一键式调整,等待进度显示画面进度条到达100%后即可完成一键式调整。

④ 点击【是】-【更新】将已更改的参数写入伺服放大器中,最后关闭测试运行。

⑤ 重新上电,即可完成一键式调整。

放大器指令方式

放大器指令方式指仅输入伺服的移动量,就可进行一键式调整。

① 首先选择放大器指令方式,然后设置足够大的允许移动量,在伺服电机旋转量中可以看到当前移动量所对应的电机旋转圈数。

② 然后点击【开始】即可让电机开始高速旋转。

*注意,请确保不要产生机械冲突。

③ 等待进度显示画面进度条到达100%后即可完成一键式调整。

④ 一键式调整完成后点击按钮【是】-【更新】将更改的参数写入伺服放大器中。

⑤ 重新上电,即可完成一键式调整。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613762405432655875

看点三

伺服系统MR-JE-A伺服

MBR信号接线及其控制步骤

功能介绍

放大器MBR(电磁制动互锁功能)

在Servo On的时候的放大器输出信号使电机电磁制动器打开,在Servo Off的时候放大器断开信号使电机电磁制动器关闭。

MBR应用场合

在停电和发生故障时容易引起危险的设备上使用。通过使用电磁制动,可保持伺服电机的位置,使其不因外力而移动。在升降轴的系统中使用该功能,可防止升降轴的掉落。

电磁制动器使用注意事项

① 旋转型伺服电机的电磁制动器是用于保持的,因此请勿用于常规的制动操作。

②由于误接线、或受寿命及机械构造 (如通过同步带使滚珠丝杠与旋转型伺服电机连接的情况等) 的影响,电磁制动器可能会出现无法保持的情况。应在机器侧安装可确保安全的停止设备。

③ 对于停止时及产品故障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应使用带有保持用电磁制动器的旋转型伺服电机或在外部安装制动设备来防止危险。

④ 应将用于电磁制动器的动作电路设计成与外部的紧急停止开关联动的电路。

⑤ 电磁制动器是在升降驱动过程中发生的停电及报警时用于防止掉落的,或在停止时用于保持。请勿用于常规的制动操作 (包含伺服锁定时)。

⑥ 电磁制动器有释放延迟时间。从电磁制动器释放到旋转型伺服电机控制开始,应确保有充足的时间。此外,使用时应确认实际机器的释放延迟时间。

JE-A系列放大器设定方法

① PD24、PD25、PD28可设置输出软元件的类型

② PC16设定从MBR 信号变为OFF到基本电路切断为止的延迟时间

MBR的时序图

1.PC16=0

2.PC16=100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2595135914474045441

更多实用技术视频

点击以下图标进入

【bilibili】

学起来!

积累助力成长,学习创造价值!未来将持续讲解三菱电机的FA系统相关产品。您在实际操作时有哪些疑惑,或者有哪些产品或功能需要了解,欢迎留言建议!敬请继续关注《菱机妙用》技术短视频!所有视频版权归三菱电机自动化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使用。

了解更多,请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