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快速入门学习PLC技术

楼主(2024-03-07):
如何快速入门学习PLC技术

首先,你得熟悉电气控制这一块,电气控制梯形图你得熟悉吧!数字电路是必需的了解的,PLC编程就可以使用数字电路的功能块图,其次建议新手学习PLC可以结合实际学习,最好有机会接触一下PLC。

可以购买PLC学习板。

PLC学习板上资源说明:

电源:         DC12~DC24V,提供电源最大1A,超出1A请另备。
输入:         X0-X17共16路,其中X0-X3共4路高速计数,可以进行高速脉冲输入计数
               COM为公共端
输出:         Y0-Y16共15路,其中Y0-Y11共11路晶体管输出, COM0为公共端,驱动能力1A
               Y12-Y16共4路继电器输出, COM1为公共端,驱动能力AC250/5A,DC30V/5A
编程方式:     COM1,RS232通讯线(两头为母,交叉).按自锁开关,绿色指示灯亮表示PLC运行状态,此时可
               以监控,熄灭表示PLC停止状态,此时可以写入或读出PLC程序.
通讯方式:     COM0,RS232(9600,E,7,1)可与支持FX1N的触摸屏通讯,支持PC端通讯,
               SPI接口支持
    存储指令:      8000步
    定时器:
       T0-T149     100ms定时器
       T150-T199   1s定时器
       T200-T245   10ms定时器
       T246-T249   1ms定时器
       T250-T255   100ms定时器
    计数器:
       C0-C199     16位计数器
       C235        高速脉冲计数对应X0   32位
       C236        高速脉冲计数对应X1   32位
       C237        高速脉冲计数对应X2   32位
       C238        高速脉冲计数对应X3   32位
    内部继电器
       M0-M383     普通内部继电器
       M384-M1535  掉电保持内部继电器(EEPROM保存)
    特殊内部继电器
       M8000       RUN时常闭
       M8002       扫描第一个周期内ON
       M8011       以10ms为周期振荡
       M8012       以100ms为周期振荡
       M8013       以1s为周期振荡
       M8014       以1分为周期振荡
       M8029       plsy执行结束标志
       M8100       Y0~Y12(*)中第0路高速脉冲输出禁止标志
       M8103       Y0~Y12(*)中第0路高速脉冲输出进行中标志
       M8104       Y0~Y12(*)中第1路高速脉冲输出禁止标志
       M8107       Y0~Y12(*)中第1路高速脉冲输出进行中标志
       M8108       Y0~Y12(*)中第2路高速脉冲输出禁止标志
       M8111       Y0~Y12(*)中第2路高速脉冲输出进行中标志
       注意:可以驱动三路脉冲,Y0~Y12中任意输出均可作为高速脉冲输出

    数据寄存器
       D0-D127     16位普通寄存器
       D128-D999   16位掉电保持寄存器(EEPROM保存)
    定位数据寄存器
       D1000       Y0~Y12(*)中第0路高速脉冲累计数(递减)
       D1001       Y0~Y12(*)中第1路高速脉冲累计数(递减)
       D1002       Y0~Y12(*)中第2路高速脉冲累计数(递减)
    时钟数据寄存器
       D8013      0-59秒预置值或当前值
       D8014       0-59分预置值或当前值
       D8015       0-23小时预置值或当前值
       D8016       1-31日预置值或当前值
       D8017       1-12月预置值或当前值
       D8018       00-99年预置值或当前值
       D8019       1-7星期日-星期六预置值或当前值(*)
       注意:: D8013 D8014 D8015 D8016 D8017 D8018 D8019 (配合MOV指令使用或者在监控状态强制修改)

PLC学习板和附件的全家福

学习案例一:

D数据寄存器的读写

此案例学习D寄存器的应用,以及在触摸屏上如何设置数据格式,使其显示32位数据等

说明:
1.点击数据可以通过键盘修改数据

2.关掉学习板的电源5s后可以看到掉电存储的效果。

3.触摸屏中的数据是32的,如D0为32位,则 PLC的D0本身作为为低位,下一位D1做高位,实际D0=D1*256*256+D0

4.此案例不需要PLC程序

学习案例二:

M读出及指示

此案例学习M寄存器的使用,使指示显示或复位,此案例需要PLC程序,才能正常运行

学习案例三:

万年历和闹铃

此案例可以修改PLC时钟,并有三个闹钟,设定好后,时间一到,Y0~Y2分别输出,也可以随时关闭闹铃!

注意:
1.点击设定按钮可以设定时间和闹铃
2.PLC程序有两种,比较一下有什么不同!

3.本学习板不带电池,电池是供给时钟的,有了电池,时间就很准确。

时间设置前:

万年历和闹铃.jpg:

时间设置后:

万年历和闹铃2.jpg.jpg:

触摸屏-数字字母显示

注意:

1:由于每次采购的附件可能有所变化,元件的颜色可能发生变化(有可能光耦就变成了黑色的了)

2:学习板供电电压DC12v到DC24V之间,有时候提供的电源是DC12V。实际使用中为了保证板子的稳定性,尤其是继电器要保证能可靠闭合,最好使用请自备的DC24V电源。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