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的基本工作方式图解介绍

楼主(2024-03-07):
       PLC的基本工作方式是顺序执行用户程序,每一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对用户程序的执行一般有循环扫描和定时扫描两种,扫描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如图1所示。

(1)输入采样阶段。PLC在输入采样阶段以扫描方式顺序读人所有输入端子的状态,存人输人寄存器,接着转入程序执行阶段。

(2)程序执行阶段。PLC在程序执行阶段中顺序对每条指令进行扫描。先从输人寄存器读人所有输入端子的状态。

图 PLC程序执行过程

(3)输出刷新阶段。所有指令执行完毕后,将输出寄存器中所有的输出状态送到输出电路,成为PLC的实际输出。

PLC执行完上述的三个阶段称为一个扫描周期。

       如果按应用类型来划分,可编程序控制器的应用主要有以下三种:

       (1) 开关逻辑和顺序控制:这是可编程序控制器最基本的控制功能,在工业场合应用最广泛,可代替继电器控制系统。开关量逻辑控制不但能用于单台设备,而且可用于生产线上。

        (2) 过程控制:PLC通过模拟量I/O模块,可对温度、流量、压力等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进行控制。大中型PLC都具有PID闭环控制功能并已广泛地用于电力、化工、机械、冶金等行业。

      (3) 运动控制:PLC可应用于对直线运动或圆周运动的控制,如数控机床、机器人、金属加工、电梯控制等。

PLC在某机械手控制系统中的组成如下:

1、输入单元
输入单元由8个按扭、8个开关和16个接插件组成,它们分别与PLC的16个输入点相接。改变这些开关或按扭的通断状态,即可对主机输入所需要的开关量。16个接插件可外接其它直流或开关量输入信号。
2、输出单元
输出单元由24个二极管和24个接插件组成,它们分别与PLC的24个输出点相连。发光二极管是否发光,即可表示输出点的状态,使用者可得到主机的输出信息。24个输出接插件可外接其它需要控制的设备。输出单元的4个地端,分别引出到面板,其中只有C4与3V电源共地。
3、电源单元
PLC主机左边有外接220V/AV的电源插座,作为PLC的工作电源。内装变压器,输出3V电源,供二极管使用。另外PLC的24VDC和24GND已引出到面板,供外接输入器件(如传感器)的工作电源用.

PLC控制系统设计时应遵循的主要步骤和内容

   (1)工艺分析

深入了解控制对象的工艺过程、工作特点、控制要求,并划分控制的各个阶段,归纳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各阶段之间的转换条件,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

(2)选择合适的PLC类型

在选择PLC机型时,主要考虑下面几点:

1 功能的选择。 对于小型的PLC主要考虑I/O扩展模块、A/D与D/A模块以及指令功能(如中断、PID等)。

2 I/O点数的确定。 统计被控制系统的开关量、模拟量的I/O点数,并考虑以后的扩充(一般加上10%~20%的备用量),从而选择PLC的I/O点数和输出规格。

3 内存的估算。 用户程序所需的内存容量主要与系统的I/O点数、控制要求、程序结构长短等因素有关。一般可按下式估算:存储容量=开关量输入点数×10+开关量输出点数×8+模拟通道数×100+定时器/计数器数量×2+通信接口个数×300+备用量。

(3)分配I/O点。分配PLC的输入/输出点,编写输入/输出分配表或画出输入/输出端子的接线图,接着就可以进行PLC程序设计,同时进行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

(4)程序设计。 对于较复杂的控制系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画出控制流程图或功能流程图,然后设计出梯形图,再根据梯形图编写语句表程序清单,对程序进行模拟调试和修改,直到满足控制要求为止。

(5)控制柜或操作台的设计和现场施工。设计控制柜及操作台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设计控制系统各部分的电气互锁图;根据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检查。

(6)应用系统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系统由几个部分组成,则应先作局部调试,然后再进行整体调试;如果控制程序的步序较多,则可先进行分段调试,然后连接起来总调。

(7)编制技术文件。技术文件应包括:可编程控制器的外部接线图等电气图纸,电器布置图,电器元件明细表,顺序功能图,带注释的梯形图和说明。

PLC状态继电器的使用和状态编号

状态继电器是PLC在步进顺控系统实现控制的重要内部元件。它与步进顺控指令STL组合使用,运用状态转移图,编制高效易懂的程序。状态继电器一般分为四类,其编号及点数如下:

初始状态:S0∽S9(10点);

回零:S10∽S19(10点);

通用:S20∽S499(480点);

保持:S500∽S899(400点);

报警:S900∽S999(1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