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必看!FX3U与三菱E800变频器专用指令通信应用!

楼主(2024-03-07):
一、案例控制要求

1、使用器材:FX3U-PLC(加485-BD板)、三菱变频器。

控制要求:PLC与三菱E800变频器进行计算机链接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反转及频率修改。

二、硬件接线说明
打开变频器的盖板,你会看到电路板上有一个看似是网口的接口,实际上它是一个485通讯接口。从右到左分别标有1至8号针脚,而我们需要连接的是3、4、5、6号针脚。

标准的网线线序颜色分别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所以对应的BD板接线如下图:

RDA----SDA、SDB----RDB、SDA----RDA、RDB----SDB

三、通讯参数设置
1、变频器参数设置: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ALLC设置为1。

设置通讯参数:

P549设置为0;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19设置为0;

P120设置为2;

P121设置为9999;

P122设置为9999;

P123设置为9999;

P124设置为1;

P340设置为1;

注意:参数设置完成,变频器需要断电重启生效。
2、PLC参数设置:

对应3U PLC的485 BD板也需要设置通讯参数,点击PLC参数进入设置界面。选择PLC系统设置2.勾选通道1通信设置,协议为无顺序协议。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停止位,波特率都与变频器参数设置一致。

类型,选择RS-485。最后点击设置结束即可。

四、指令说明
1、IVDR指令:把数据写入到变频器对应的通信地址。

例如频率控制:将D0的设定值写入到站号为1的变频器的频率地址中。(参考下图)

2、IVCK指令:将相应的变频器运行状态读出存放。

例如频率读取:将站号为1的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读取出来存放到D10里面。(参考下图)

五、应用程序编写1、通过查阅E800变频器手册可得知:

写入:

命令代码HF9.b1是正转指令;

命令代码HF9.b2是反转指令;

命令代码HED、HEE 是写入频率;

注意:如果写入的频率需要断电保持,请通过HEE命令代码写入。

读取:

命令代码H79.b0是变频器运行中;

命令代码H79.b1是变频器正转中;

命令代码H79.b1是变频器反转中;

命令代码H6F是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由此得知,控制变频器运行的指令为:

变频器频率写入的指令为:

注意:变频器的频率是带两位小数位的,故写入的实际频率需乘以100。

变频器运行状态监视的指令为:

D11.0代表变频器运行中,D11.1代表变频器正转中,D11.2代表变频器反转中。

变频器运行频率监视的指令为:

注意:变频器的频率是带两位小数位的,故读取出来的频率需除以100。

2、程序编写:

注意:本章所讲的指令是三菱变频器专用指令,暂不支持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使用。与其他变频器可以使用Modbus RTU通讯,具体参考文章《FX3U与三菱E80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应用》。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范腾楷,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三菱PLC全套资料包

长按二维码,立即领取

如何用西门子S7-1200搭建一个完整AGV控制系统!

2024-03-03

威纶通HMI资料传输如何使用?详细操作步骤来了!

2024-03-03

通信协议晦涩难懂搞不定?看完这些动图恍然大悟~

2024-03-02

值得一看!欧姆龙PLC的地址原来是这样分配的

2024-03-02

三菱PLC温度控制系统案例,想会用PLC就要学懂这些案例!

2024-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