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 PLC与V2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案例

楼主(2024-03-07):
在实际的工作现场中,在很多的场合都会使用PLC去控制变频器。而PLC控制变频器的话有好几种方式,比如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通信控制等。而通信控制相对前两种控制方式的话有一定的优势,比如可以读取变频器多个数据,只要一根通信电缆即可。

控制需求

①手动模式下可以控制变频器,点动正转或者反转。

②自动模式下可以给定变频器30HZ变频

③可以读取变频器的状态、频率、直流母线电压、运行电流;设置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等,如图1-0所示

图1-0

V20变频器接线及参数设置

(1)接线,如图1-1及1-2所示

图1-1

图1-2

(2)参数设置

变频器直接选择连接宏CN011,选择之后所默认设置的参数如表2-3所示

表2-3:连接宏CN011参数设置

V20变频器常用寄存器及控制字说明
(1)根据V20变频器手册,查寄存器说明,如表2-4

表2-4

(2)控制字说明,如表2-5

主要说明Modbus地址40100中值的含义:往40010这个地址中写入16#047E代表运行准备、停止,其他的数值含义依表对照。

表2-5

程序设计
(1)OB1程序

程序段1主要调用Modbus初始化指令,设置波特率和奇偶效验等参数。同时,上电的一个扫描周期讲控制字写入16#047E为启动变频器做准备。

程序段2主要实现写控制变频器命令及频率。程序段3用完成位和错误位实现轮询,其他网络段轮询方式也一样的。

程序段4实现读控制字和频率。

程序段6实现写加减速时间设置。

程序段8实现读母线电压和运行电流

(2)FC2程序设计

(3)FC1程序设计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郭彪,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64本西门子PLC电子书

【干货分享】S7-1200 PID功能组态

2023-12-03

西门子1200PLC如何与第三方伺服接线,以3种经典伺服为例!

2023-11-21

非常好用!没有威纶通触摸屏和西门子1200PLC硬件的仿真方法。

2023-11-16

西门子S7-1200 PLC 水箱水位控制程序案例

2023-11-10

如何将S7-1200PLC恢复出厂设置?

2023-10-25

西门子S7-1200 PLC控制电动葫芦案例

2023-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