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采集模拟量,模块分辨率是什么意思?12位和16位精度 ...
PLC采集模拟量,模块分辨率是什么意思?12位和16位精度差多少?

楼主(2024-03-07):
分享有趣的技术 自动化相关技术
一个14位分辨率的模块和一个16位分辨率的模块的区别在哪里?
14位的模块最高位是符号位,我们用S表示符号位,那么这个模块的数值范围就是S111 1111 1111 11XX不考虑负的情况下,数值范围最大32764,最小是4,也就是只有数值大于3后,才可能被模块检测到。那么16位分辨率的模块,最大表示是32767,最小是0,它能够测量到最小为1.模块的分辨率的差别就出来了。
假设要测量0-500度的温度,用16位的模块去测的话,模块将0-500线性对应到0-27648,那么最小的值是当模块仅变化1位的时候对应的数值就是1*500/27648=0.018度。
模拟量的分辨率分辨率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也就是说分辨率越高,模拟量的值的范围分得越细,转化为的数字值越精确。假如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2的12次方),16位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65536(2的16次方)。
以下列举一例,说明如果要在多种多样的模拟输入输出设备中,选择具有适合自己要求的分辨率的设备,应如何考虑。
例如,假设“测量 0℃ ~ 100℃的温度”。
1:希望以1℃为单位测量需要1/100的精度。分辨率为8位(分成2的8次方=256份)的设备就足够了。
2:希望以0.1℃为单位测量需要1/1000的精度。分辨率为12位(分成2的12次方=4096份)的设备就足够了。
3:希望以0.01℃为单位测量需要1/10000的精度。分辨率为16位(分成2的16次方=65536份)的设备就足够了。
扩展阅读:
视频|三菱Q系列PLC系统构成 安装+配线 专业工程师详解
Eplan电气设计 如何实现机电一体化的线缆设计
为什么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接地?
分享PLC 自动化专业技术知识
分享有深度的技术和编程知识
希望能够在你学习PLC的道路上一起进步
扫描下方二维码一起学习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