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细谈西门子PLC 中函数块FC与FB的区别

楼主(2024-03-07):
关于启程
启程自动化培训成立于2012年,创始人工控老鬼。培训项目主打三菱、西门子PLC编程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编程、EPLAN电气设计、视觉等培训与技术服务的机构。推荐高薪就业,越努力越幸运。课程咨询报名138 0986 9603
一、FB和FC区别

1、FB功能块,带背景数据块 FC——功能,相当于函数;

2、FB,FC块均相当于子程序,既可以调用其它FB,FC块,也可以被OB,FB,FC块调用;

二、FB和FC之间的主要区别

1、FB使用背景数据块作为存储区,FC没有独立的存储区,使用全局DB或M区;

2、FB局部变量有STAT和TEMP,FC由于没有自己的存储区因此不具有STAT,TEMP本身不能设置初始值;

注意:本质上,FB,FC的实现目的是相同的,无论何种逻辑要求,FB,FC均可实现,只是实现方式效率不同,这也和工程师个人编程习惯有关。

三、FB块优点

1、 易于移植性,对于相同控制逻辑不同参数的被控对象,只要使用不同的背景DB,同一个FB块就可以方便;

2、多重背景,减少重复工作,提高效率;

3、多次调用时,参数修改方便;

4、有独立的存储区;

四、FC块优点

1、小巧灵活,对于非多次调用的程序更易理解;

2、不占用额外的存储资源;

五、FB,FC块管脚定义

1、IN——变量是外部输入的,只能被本程序块读,不能被本程序块写;

2、OUT——是本程序块输出的,他可以被本程序块读写,其他程序通过引脚只能读值不能写;

3、IN_OUT——输入输出变量 本程序块和其他程序都可以读写这个引脚的值;

4、TEMP——临时变量,顾名思义是暂时存储数据的变量,这些临时的数据存储在CPU工作存储区的局部数据堆栈(L堆栈)中;

5、STAT——在PLC运行期间始终被存储,S7 将静态变量定义在背景数据块(仅对FB而言,FC和OB无静态变量),当被调用块运行时,能读出或修改静态变量,被调用块结束后,静态变量保留在数据块中;

六、为何定义的FB,FC块,多次调用后程序混乱?

对于,多次调用的程序块,FB块建议更换调用不同的背景DB,FC则需要确保使用的存储地址不重复,即每次调用,块中调用的地址不重复;

七、为何含有定时器或计数器的FB或FC单次调用ok,多次调用时定时器或计数器混乱?

对于多次调用的FB,FC,如为S7定时器,计数器,则需要在IN接口中定义TIMER或Counter,每调用一次FB或FC,均赋不同的定时器或计数器号,如为IEC定时器,计数器,则需要在IN接口定义Block_DB,每调用一次FB或FC,均赋不同的DB块给其中的IEC定时器或计数器;

八、临时变量引起的麻烦

临时变量可以在组织快OB、功能FC和功能块FB中使用,当块执行时它们被用来临时存储数据,一旦块执行结束,堆栈的地址将被重新分配用于其它程序块使用,此地址上的数据不会被清零,直到被其他程序块赋予新值,需要遵循“先赋值,再使用”的原则;

九、有常见的几种情况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1、某个块程序运行时好时坏,其中某个数值或多个数值偶尔不正常。此问题在于,一定遵循“先赋值,再使用”,否则,TEMP的数值在每个扫描周期开始未有明确的赋值,此地址的数值将是随机的;

2、多个块使用TEMP,单独使用任意一个都正常,无法一起正常使用。此问题在于,TEMP未能先赋值,再使用,程序块1的TEMP中的数值并没有清零,而是CPU运行机制调用此地址使用或直接分配给程序块2使用,导致这个TEMP地址并不为0,因此程序混乱,由于内存运行机制并不公开,因此,这一分配过程看起来是随机的,这可能导致,程序多次运行情况下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只要遵循“先赋值,再使用”的原则,就可避免;

3、TEMP无法实现自锁。此问题在于,TEMP数值无法像M点或Q点一样保持上一个周期的数值,TEMP需要在每个扫描周期有一个明确的赋值,即先赋值(写),再使用(读写),解决方式,FB可使用STAT静态变量,FC可使用M区或全局DB地址;

十、总结

在使用临时变量TEMP时:

1、不能先使用,再赋值;

2、不适用于自锁线圈;

3、不适用于上升,下降沿;

4、遇到如上情况,FC块可采用M区或全局DB地址,FB块也可采用自身背景DB的STAT静态变量,在FB,FC中使用第一次调用的某个临时变量,必须先对其赋值即写指令,而不能是读指令。

大家都在看

西门子1200PLC带伺服8轴案例(附源程序及电气图纸)

西门子S7-1200/1500/300PLC程序案例共82个,欢迎下载!

新版催款锁机程序(S7-1200博途程序分享)

↓扫码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