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博途(TIA)入门(7)--数学计算 ...
浅谈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博途(TIA)入门(7)--数学计算(SCL)

楼主(2024-03-08):
在PLC梯形图中做数学计算,我们会用到很多中间变量,大大地增加了变量数,增加程序的复杂程度。为此我们常用SCL(结构化控制语言)来实现数据计算处理。
首先我们来设计一个简单的加法功能。
我们建立一个FC功能;定义input三个整型变量x,y,z;定义Output变量SUM。
编写程序段:
REGION 加法
// Statement section REGION
#SUM := #x + #y+#Z;
END_REGION
调用程序段:
其中XYZ三个可以用寄存器地址或者DB块地址。这里为了演示,这里赋常数值,测试:
对比梯形图,程序简化了很多。
其次测试一下模拟量输入标化
//模拟量转化的通用公式是:AI_data=[(MES_H-MES_L)*(IN_CH-IN_L)/(IN_H-IN_L)]+MES_L
//AI_data: 换算结果,如频率的工程值25HZ;
//IN_CH:换算对象,为模拟量模块采集上来的值;
//MES_H:换算结果的高限,如50HZ;
//Mes_L:换算结果的低限,如0HZ;
//IN_H :换算对象的高限,如27648;
//IN_L :换算对象的低限,如0;
REGION 模拟量输入标化
// Statement section REGION
#AI_DATA1 := (#MES_H - #MES_L) * (#IN_CH - #IN_L) / (#IN_H - #IN_L);
#AI_data := #AI_DATA1 + #MES_L;
END_REGION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