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触摸屏通过RS485通讯直接采集电力仪表的实践 ...
利用触摸屏通过RS485通讯直接采集电力仪表的实践

楼主(2024-03-08):
一、主要硬件清单配置
1、安科瑞AMC96仪表 1台
2、海为B7H-G物联网触摸屏 1台
3、上海卓岚 RS485集线器(ZLAN9480A ) 一只
4、串口调试工具 帝特 RS485转USB 1个
二、主要软件工具
1、海为触摸屏软件 Haiwell Cloud Scada Designer
2、串口调试软件 ModScan32
三、电路图
四、实物图
五、细节图
六、测试过程
6.1 阅读电力仪表的通讯说明书
A. 电流仪表接线图
目前触摸屏相当于上位机
B.通讯参数
采用的是3P3L接线方式,电流互感250/5A,波特率设置9600,地址设置10,无校验。
首先要将地址换算为十进制,比如0028H就是40
注意读取的数据16位整数。
6.2 利用ModScan32测试通讯
接线好线路,打开ModScan32软件
设置好参数;注意停止位是1位。
连接好:
测试数据成功。
6.3 打开云组态软件
Haiwell Cloud Scada Designer
A. 设置串口通讯参数
注意通信超时设置为1000ms,分包长度设置为10。
B.建立变量
注意不能在寄存器地址前面加4**,否则通讯不上,如图:
C.数据处理
需要将采集的数据转换为实际数据:
D.测试效果
7、总结
1、对于RS485通讯,我们一般需要用串行调试工具先测试,然后在进行对接其他系统。
2、注意地址,寄存器地址在不同的时候,不一样,比如本次测试,就不能加前缀,还有就是地址偏移,很多时候,上位机采集地址需要+1,比如第一个就是40001。
3、一般来说接线都是A+,B-,但是有时候不是对应关系的,比如西门子S7-200 smart在采集部分流量计时就是需要对换接线。
4、尽量不要带电拔插串口。接线的方式还可以。
5、读上来的数据一般还要进行核对,字的方式
6、数据还要做部分转换才能得到真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