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博途(TIA)V17入门(2)--编程与 ...
浅谈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博途(TIA)V17入门(2)--编程与仿真

楼主(2024-03-08):
【一】前言(编程环境说明)
左侧为编程菜单栏,主要包含了硬件组态(上一节已经详细说明)、程序块、工艺对象、PLC变量、监控和强制表等。
【二】建立变量
建立变量包含常用的M区变量和DB区变量。
点击"PLC变量",新建变量表new
右侧监控变量(建立M区仿真SIM-变量)
建立DB区变量。
双击“添加新块”,选择“数据块”
建立一个电机运行秒计时。
【三】编写程序
双击“Main”OB块,右侧会出现指令工具,编程时需要使用。本次用的是梯形图。
建立一个"起保停"的程序
建立一个计算时间的程序。(M0.5就是1HZ时钟,那么就1秒钟为1。)
【四】仿真
打开仿真器
仿真器开启后,选择控制器。
编译所编写的程序,检查是否有错误。
点击下载,选择路径:
因组态的时候设置了密码,所以必须输入密码:输入正确密码Aa12345678后,点击装载
报错,其中有CPUcommon引用时有错误。
检查仿真器和程序
下载完毕后,点击监控
在监控与数据表,新建一个SIM表
强制远程使能
启动设备
此时,SIM_motor_drive=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