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浅谈组态王软件的仿真驱动的使用

楼主(2024-03-08):
在某些地方我们需要用到仿真数据,比如随机数据。组态王的仿真驱动很好的解决了此问题。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仿真驱动:

设备-->板卡-->点击新建-->设备驱动-->PLC--->亚控

点击下一步:

在点击下一步:

建立好设备驱动后,我们开始建立数据字典:

点击新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仿真PH值(实数):

变量类型:I/O实数;变化灵敏度:0.1;初始值为0.0;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4;寄存器选择随机函数RANDOM10  (表示随机值的范围是0-10);这个是最小原始值到最大原始值。

建立一个画面进行仿真测试:

从上面可以看出,有效小数为为一位。

那么我们如何将有效小数为调整到两位呢,于是我们调整变量

将寄存器的随机函数调整到100,原始最大值调整到100,测试:

那么我们如何将有效小数为调整到三位,调整变量值:

测试结果:

大家可以测试调整变化率,还有采集时间,原始最小值和最大值,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