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博途(TIA)SCL案例(3)--水处理排泥阀控制

楼主(2024-03-08):
在水处理的沉淀池设计了排泥阀,常用的控制方式是周期排泥,本次简单设计一个8个阀组的周期排泥方式,主要是测试SCL功能。程序的一些保护和复位未设计,只是功能性设计,大家有兴趣可以参阅。

1、设计流程图:

2、时间我们采用总体时间,当计时到达某个范围,程序执行动作。

3、程序设计:

代码:

REGION 初始化

    IF NOT #initialize THEN

        #Rtsetsec := 10;

        #Gtsetsec := 20;

        #Cyclesetmin := 60;

    END_IF;

    #initialize := TRUE;

END_REGION

REGION 阀门自动控制

//计算总的设定时间

    #Total_Rtset := #Rtsetsec * 8 + #Gtsetsec * 8;

    //运行计时

            "R_TRIG_DV1"(CLK :=  #sec_p,

                         Q => #p1);

    IF #p1 THEN

        #Total_Rtview := #Total_Rtview + 1;

    END_IF;

//1#阀门开启

    IF #DV_remote THEN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THEN

            #DV_drive1 := 1;

            #Cycleviewmin := 0;

        ELSE

            #DV_drive1 := 0;

        END_IF;

        //2#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Gtsetsec)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2 + #Gtsetsec) THEN

            #DV_drive2 := 1;

        ELSE

            #DV_drive2 := 0;

        END_IF;

        //3#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2 + #Gtsetsec * 2)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3 + #Gtsetsec * 2) THEN

            #DV_drive3 := 1;

        ELSE

            #DV_drive3 := 0;

        END_IF;

        //4#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3 + #Gtsetsec * 3)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4 + #Gtsetsec * 3) THEN

            #DV_drive4 := 1;

        ELSE

            #DV_drive4 := 0;

        END_IF;

        //5#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4+ #Gtsetsec * 4)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5 + #Gtsetsec * 4) THEN

            #DV_drive5 := 1;

        ELSE

            #DV_drive5 := 0;

        END_IF;

        //6#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5 + #Gtsetsec * 5)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6 + #Gtsetsec * 5) THEN

            #DV_drive6 := 1;

        ELSE

            #DV_drive6 := 0;

        END_IF;

        //7#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6 + #Gtsetsec * 6)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7 + #Gtsetsec * 6) THEN

            #DV_drive7 := 1;

        ELSE

            #DV_drive7 := 0;

        END_IF;

        //8#阀门开启

        IF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7 + #Gtsetsec * 7) AND #Total_Rtview <= (#Rtsetsec * 8 + #Gtsetsec * 7) THEN

            #DV_drive8 := 1;

        ELSE

            #DV_drive8 := 0;

        END_IF;

    END_IF;

    IF #Total_Rtview >=#Rtsetsec *8 + #Gtsetsec * 8 THEN

        #P2 := 1;

    END_IF;

             "R_TRIG_cycle"(CLK := #min_p AND #P2,

                     Q => #P_cylce);

      IF #P_cylce  THEN

          #Cycleviewmin := #Cycleviewmin + 1;

      END_IF;

      IF #Cycleviewmin >= #Cyclesetmin THEN

          #Total_Rtview := 0;

          #P2 := 0;

           END_IF;

   END_REGION

4、测试:

5、说明

   SCL功能中还需增加当DV_remote=false时,所有阀门都不能输出。

另外还有就是过程寄存器数据为0。

初始化可以增加过程数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