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浅谈西门子PLC编程软件博途(TIA)V17入门(1)--新建+组态

楼主(2024-03-08):
1、打开博途V17版本软件

2、点击创建新项目

设置项目名称:test001,默认设置路径,作者:honeytree

点击创建

点击项目视图

双击添加硬件设备

选择S7-1200的控制器

点击确定,设定密码保护

3、进入硬件组态:

中间为组态的图像,右侧为选择组态模块,这里我们组态通讯板,数字量,模拟量。

组态通信板

组态第一个模块,DI16。

组态一个数字输出模块DQ16。

组态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上面的组态必须要按照图纸设计对应组态。

3、设置标签和注释

一般来说,都是按照图纸设计标签和注释,比如:

以上设置一号水泵的数字量名称(标签)和注释。

以上设只一号水泵的模拟量名称和注释。

4、其他组态设置

点击CPU,设置以太网地址。

点击添加新子网,并修改IP地址为192.168.0.10

可以设置数字量输入的滤波时间,默认为6.4ms

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入默认0-10V,输出默认0-20mA均不能修改。

设置RS485的通讯参数

修改启动方式

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勾选后地址生效。

防护和安全,在开始新建的时候,就可以配置

连接机制,一定要勾选运允许PUT/GET访问。

如果需要用到OPC UA,则需要激活;同时设置安全策略。

另外对模拟量输入输出也需要组态。选择信号接入类型。

5、编译检测错误

发现1个错误,3个警告

找到错误,处理。

目前只有1个警告,不会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