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PLC控制调节阀无法工作的分析

楼主(2024-03-08):
调节阀我们一般由4-20mA的电流信号来控制开度,4mA对应是0.0%,20mA对应是100.0%。

        通过程序标定:

    结果发现阀门无法关闭,不管怎么调节阀门的开度都无法。

分析问题:

    阀门是否接收到4-20mA信号。

2.阀门反馈是否正常?

1、2都通过可以通过万用表或者信号发生器来测试

1、测试阀门端是否有4-20mA的信号,如果有,说明PLC的模拟量输出给定正常。测试的时候,通过PLC给定不同的开度,观察信号发生器的数据。

2、通过信号发生器给定阀门开度,然后PLC端观察是否有4-20mA的信号发生变化。

3、对于调节阀,需要检查阀门的气缸气压,比如滤池出水阀一般是用气动调节阀。

定位器常用的有ABB的TZIDC系列阀门定位器

或者西门子的6DR5110-0NN00-0AA0

或者国产的YT-1000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空压机故障,造成气压不足,结果阀门无法打开。

一般滤池的阀门进气压设置在0.4~0.5Mpa。